旧电脑电源改造大功率充电、实验电源。

楼主(2013-04-26):
  前一阵儿给孩子的电动童车加装了电子油门,后感觉原车的车速实在太慢,遂购入5000mAh锂电三块换下原车的6V电瓶。同时购入了3S锂电平衡充,需要12V电源供电,把家里的零碎翻了一遍也没找到合用的电源。后突然想到电脑的电源可以提供12V电压而且电流不小,于是找出以前升级换下的旧电脑电源动手改造一番,于是便有了这个12V-15A,双5V-12.5A输出的充电、实验用电源。

  下面是找出的旧250W电源和一个没用的机箱挡板。先把电源外面的标签都去掉,以便稍后喷漆。

  在电源线引出这一面先开个长方形的口口,不过后来想了下,钻几个孔就可以了,大家做的话在安装接线柱的位置钻上孔就行了,不要象我这样傻呼呼的开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完全没有必要。

  下面是标好开口位置的电源。

  这是开好口的电源,浪费了6个树脂切割片。

  然后喷上哑光黑的自喷漆(购自本地摩配市场,6块),感觉上档次多了。

  塑料挡板四角打孔,用M3螺丝固定到电源上,用来固定接线柱并挡住原来的出线孔。然后将所有黄线并成一组接12V输出接线柱,红线2根一组,接两组5V输出接线柱,黑线分成三组接三组输出的电源负极。

  然后找出个钮子开关(本来想用仪表开关来着,结果只找到一个白的,不好看,只好用这个了)和发光二极管,焊好线,做好绝缘。

  将电源线中的绿色线找出,焊接到地线上,不然通电后电源不会启动。(为了关机后不再费电,电源开关是直接控制的电源线,没使用电源的软开关功能)

  找出孩子的不干胶贴纸,找了点白色没有图案的部分切下几块,写上输出电压。

  前面板的电源开关和电源指示灯。

  相信很多朋友手里都有一个两个的淘汰的电源,简单改造下就是一个大功率电源,用来给充电器用或做实验都没有问题,还自带短路保护等功能,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都可以动手试一下。

网友:
kan bu dao tu 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图全挂了

网友:
心灵手巧,顶。

网友:
不错,我手上也有个350W的,不过暂时用的B6还用不到这么大的电源

网友A:
台式机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电源啊

是的,这玩意儿持有率比较高,而且功率大,电压输出比较准确,自带短路保护,改装成本低,改装成功率高。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个,改改

网友:
还需要小改下,满足大功率充电需求。

网友(2014-09-27):
收藏了 闲置的电源5,6个 哪天改改试下

网友:
动手能力差的人还是买充电器去吧

网友:
lz改的不错    现在的电源功率大 价格高  老式电源功率小。。。。

网友:
电脑电源是双电源 +   -  地 的

网友(2015-02-13):
是不是把3V的去掉?

网友:
不错的方法,综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