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终于炸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3-04-26):
xa650V机架,朗宇v2216 900KV电机,好赢30A,APC1147桨,没装云台和狗,3s5000hm起飞,gps模式起飞,接头全是焊死的。naza买来飞了多少个起落已经记不清了,重
来不看论坛上关于naza炸机的帖子,觉得那个跟我没有关系。但心里清楚,总有一天会掉下来。果然,发生了。先飞了2块电,正常,第三块电飞了一半,突然往右前方栽下来。还好

高度不高,在花堆上,看看机器没损伤,不死心,再飞,掰杆,起飞,离地,正常,想看下状况,不敢马上拉起,停在2米处,刚停稳,又是往右下方栽下来。不知道这情况是机器里

某个接点松了?震虚焊了?还是像有兄弟说的,是电调到了一定温度,不灵光了?还是某个电机振动太大?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右前方。求维权。。

网友:
还好,没啥损失

网友:
排除法检查,反复出现这种问题应该好找的

网友A:
楼主,
你所说的栽下来,是直接翻机吗?
如果是,你可以这样检查。

把翻机那面的电机与对角电机调换,然后试飞,如果问题依旧就是电调原因,如果到了另一边,则是电机的原因。
当然,在这之前你需要检查一下飞机上的焊点,线路是否都还完好。

网友B:
把桨取了,在地面试试,或者用手拿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所说的栽下来,是直接翻机吗?
如果是,你可以这样检查。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取了,在地面试试,或者用手拿着

没桨怎么看得出呢?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看桨的转速,听声音。看看开GPS的时候有没有一边抽风

楼主(2013-06-05):
今天终于有空了。把机子再拿出来飞了一下,检查了一下焊接处,没问题呀。就飞吧,用姿态起飞,正常,在空中切gps,也正常,飞了2块电,没事。回家,一鼓作气,升到3.12.下楼再试,一切正常。不知道上次炸机到底为何。胆子又有点大了。

网友C:
最好检查一下好盈电调跟 电机 这个方式炸鸡貌似多数属于电机电调喔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消息,我已经多次在这个版块说了,好赢电调会出问题,这个不是只看你们炸鸡得出的结论,我本地也有这样的情况,好赢电调,怎么换死活不行,把好赢电调刷了高速固件,还是不行,你知道最后怎么弄的吗,手上没有别的电调了,把4个XXD 20A的电调用上,问题一下解决了,F450机架 DJI电机 浆,由于前面一直不怀疑电调,电机4个炸得没一个同轴心的了,浆换过N副了。
现在F450 配XXD电调,天天爽飞,手动模式翻筋斗,一切正常,估计目前用NAZA_M F450机架 DJI浆和电机配XXD电调搞空翻的还只有我们这里把。
我觉得炸鸡要分析多方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检查一下好盈电调跟 电机 这个方式炸鸡貌似多数属于电机电调喔

能请教一下检查方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一下检查方法吗?谢谢。

检查方法就是换几个xxd或者simonk30a都比较便宜  我最开始用飞腾跟2212 kk翻过两次莫名其妙的,后来换上xxd30A貌似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     或者好盈电调刷程序

网友:
好赢30a时不时这问题,电调温度怎么样?

网友D:
分析  觉得电调和电机问题上~~。。热天,电调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  觉得电调和电机问题上~~。。热天,电调发热

是4月份炸的,天气不热,本人有个习惯,一个起落后爱摸一下电机和飞控的温度,都正常。

网友E:
XA的架子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