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副翼混控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3-04-26):
如题,设置襟副翼混控,1通为左副翼,6通为右副翼。6通开关为襟翼控制开关。现在现象为:
不开6通开关时,望左打控,左副翼上扬,右副翼下降,望右打控,左副翼下降,右副翼上扬。这样子应该为设置正常吧。
然后打开6通襟翼开关,左右副翼都上扬!我理解应该是两副翼都下降吧?如果1、6通反向后,襟翼正常(下降)但关襟翼开关后,副翼动作全都反向
请问这现象正常吗?如不正常,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再把副翼反向

网友B:
1、6通道的舵机数据线交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把副翼反向

这样动作都会不正确的,打副翼会同时上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通道的舵机数据线交换一下

试试看能行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通道的舵机数据线交换一下

还是不行,交换数据线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控制信号不因线的交换而交换,天哪,这问题无法解决了吗

网友:
只要襟翼方向一致,其实就是个心理作用问题啦

说错勿怪

楼主:
但是往上跟往下效果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因为控制信号不因线的交换而交换 ?不行的话设置正反向试试

网友:
遥控器里面襟翼和副翼的正反

网友:
先在遥控器里设置1、6通道的正反,如不行,再更换接线和设置1、6通道正反

网友:
LZ什么控的??以前D10设置过一次,不过没怎么用过,因为听说副翼往下作为襟翼的时候,会降低副翼的舵效

网友(2018-03-18):
1,6通道副翼功能用混控吗?

网友C:
在设置里有个正负百分比,可以调襟翼动作时的大小和方向,你试几次就知道了。我以前也是多次调整才弄明白,现在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设置里有个正负百分比,可以调襟翼动作时的大小和方向,你试几次就知道了。我以前也是多次调整才弄明白, ...

是的,混控设置里面有方向和比例的。

网友:
没看明白,又要好好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