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四轴一套,期待早日到货装配

楼主(2013-04-26):
潜水一个月,决定入机玩玩,控早就入了,模拟器也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最早吸引我入魔的是直升机,感觉玩特技特别帅,但是也练习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器;

慢慢的发现直机不是我想要的,还是想玩FPV航拍,于是看了一段时间的固定翼;

后来有发现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场地,于是又看了四轴,觉得这个还是最适合自己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潜水,终于昨天上了一套入门配置,请大家多多赐教!

1、ATG 四轴折叠式机架 L600-X4 适用FPV 4轴机架

2、玉兔飞控 2代(不含GPS)

3、好盈 最新版天行者 25A 四合一电调

4、Sunnysky 朗宇 四轴专用电机 V2216 KV900

5、乾丰 APC 桨 4轴碳尼龙桨 1147 正反桨一

6、花牌 新款R系列 5C充电 11.1V 2200MAH 35C电池

7、通用双轴阻尼云台 T12/适合卡片机 Gopro

网友A:
这个机架有点软,我刚开始就上的这个架子抖的厉害

网友:
路过,瞧瞧先,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有点软,我刚开始就上的这个架子抖的厉害

是嘛!那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不错  又 是好孩子下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有点软,我刚开始就上的这个架子抖的厉害

我上个星期炸掉的就是这个机架,不过是650的轴距,不觉得有多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个星期炸掉的就是这个机架,不过是650的轴距,不觉得有多软啊。。

你的四个轴直径是多少的呢?我买的这个貌似是12mm的;我看的另外一个650轴径是16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又 是好孩子下水了

主要是看别人拍的航拍视频,太美了,自己也想尝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四个轴直径是多少的呢?我买的这个貌似是12mm的;我看的另外一个650轴径是16mm的。

我的是16mm,炸坏后换的16mm 3k管。差距不是一点点。。玻纤的只要有裂纹,很容易戳到手。而且ATG的机臂直接用螺丝夹的,很容易把管子弄裂。里面差2个加强件。你看下XA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下图中的F3015和F30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别人拍的航拍视频,太美了,自己也想尝试一下!

想美的话云台还是直接上无刷吧。。舵机的怎么都是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6mm,炸坏后换的16mm 3k管。差距不是一点点。。玻纤的只要有裂纹,很容易戳到手。而且ATG的机臂直 ...

新手入门先买一个练习着,等上瘾了,和熟练了再换好设备,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美的话云台还是直接上无刷吧。。舵机的怎么都是抖。。

直接把舵机换成无刷电机就行吗,不懂哦,请指教!

网友D:
云台到货看看吧!
应高比较软!抖的厉害!
要是不抖那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到货看看吧!
应高比较软!抖的厉害!
要是不抖那时最好!

早知道开贴问问好了,哎~~!

有没有加固措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嘛!那怎么解决的呢?

我的是12MM的,把机臂全换成3K炭杆,电机座换成吕夹的,抖动基本没有了,现在不用GPS定点都很稳,重量也减了不少,原来的电机座一个就18G换成吕夹一个就少了11G,4006电机1147浆,全重1050G,高脚架准备换了能减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2MM的,把机臂全换成3K炭杆,电机座换成吕夹的,抖动基本没有了,现在不用GPS定点都很稳,重量也减 ...

我还是先练习一下吧,熟练了再换,要不然摔坏了怪可惜的;

你换这些得不少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别人拍的航拍视频,太美了,自己也想尝试一下!

呵呵    总是在炸机中成长的   孩子  努力吧

网友E:
等待lz视频  祝lz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lz视频  祝lz首飞成功

谢谢哦,四轴是不是特别不容易炸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