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闪屏....求解

楼主(2013-04-26):
发射放在楼上,在楼下20米远的地方接收图像,无遮挡,一走动就闪屏,并伴有嗞声,停下来又能稳定接收图像了,这是
图传
的问题吗?。。。想
FPV
速成,却是花钱瞎折腾。。。晕啊

网友A:
我也一样 我们是一个群里的 我的图传和发射 相隔一米左右 然后用手在它们中间晃动 然后图像就闪一下

网友B:
接触不良

网友C:
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D:
这应该是信号干扰,我们1.2G的在障碍测试中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E:
分辨天线极化方式!你用什么天线?全向增益还是三四叶草?

网友F:
总感觉图传的距离和稳定性不好 怎么解决啊

网友G:
接到电视机上试试,不闪的话就是你的屏有问题。

网友:
图传虚焊 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H:
估计是虚焊。。

网友I:
用三叶草发送和4叶草接收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和2.4G控天线的距离最好在400mm以上,且控天线和5.8G天线的极化方向垂直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