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在线联网玩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4-26):
怎么么大多数链接别人的房间老提这个,不过有时能进啊

别人这样设了就好了,我设置怎么还是老样,难道没弄好?(见上图)

网友:
应该是你网络不稳定。

网友A:
我也一样,提示是说路由端口映射问题,可是上网搜尽了相关帖子,试了各种路由端口映射方法,问题还是照旧。最后不了了之了,只能凑合着玩,跟魔友的联网也只能时好时坏

网友B:
打开软件就上线 不玩先玩一会在上 那样就提示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提示是说路由端口映射问题,可是上网搜尽了相关帖子,试了各种路由端口映射方法,问题还是照旧。 ...

进去之前左下角有个勾,点上。。好像会好一点。。看英文大概是管这个事儿的。。

点上这个勾再进路由的管理页面就能看到那个端口的映射了。。

网友:
剛联缐差不多一個小時, 未有断缐, 十分流暢。

是不是因為凤凰的伺服器不在天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去之前左下角有个勾,点上。。好像会好一点。。看英文大概是管这个事儿的。。

点上这个勾再进路由的 ...

这个方法也试过,时好时坏

网友D:
进入转发规则选择DMZ主机。然后在右侧填入你当前电脑的IP。并且启用。重启路由器。80%都可以连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联网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转发规则选择DMZ主机。然后在右侧填入你当前电脑的IP。并且启用。重启路由器。80%都可以连上。。

好像不行,里面填的是192.168.1.100还是哪个IP?

网友(2014-01-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USB接口多次插拔是会坏掉或者是接触不量的,亲,淡定的换个吧~~~~!!!

网友:
从未联网成功

网友E:
我的可以玩,你的应该是网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