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華科爾RX1002這顆接收電源該怎麼接?

楼主(2013-04-26):
這顆接收要拿來裝在小西斯納上面,本來西斯納的接收是電調上三條電源線接上的,那我該如何把這塊電調的電源接到RX1002上面?應該是接到THRO沒錯吧,但不知道要接三條線或是兩條正負極就好(原廠說明只有接上兩條)...怕接錯燒掉...今天才剛買的
另外想問...舵機的接頭怎樣接才是正確?怕接反...

网友:
一般来说,黄线是信号线,红线和棕线是电源线。如果看右边那张黑白示意图的话,那么接收机左下角插得应该是电池,参照那张图接线或者找一个FUTABA的舵机插口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电调输出线接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三条线都要原样接入插头后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上,不要动线的顺序,从接收机的侧边向标签面板方向,线的顺序分别是棕色(负极)、红色(正极)和黄色(信号线)

网友:
看图……
电调插头要自己改,你的电调是MINI JST头,要改成标准JR头或FUTABA头(就是舵机插头那种)

接收机靠外面一列都是负极,中间一列都是正,不同通道间的正负极是完全导通的。所以可以从任意一个通道对接收机供电。
靠贴标一列是各个通道的信号控制线(舵机或电调那边的白色或货色线是信号线)

网友:
轉貼樓主的新問題

我沒玩刷機控幫不上忙

网友(2013-08-29):
路过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大胆接,反了接收机不工作,不会烧的

网友(2014-12-28):
可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