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每次悬停降落后, 怠速转速会很高 why?

楼主(2013-04-26):
我感觉每次悬停降落后 怠速转速会很高
怠速的转速高很多。。。桨直接停不下来
启动的时候又正常 ~就是悬停降落后~怠速状态就会转速很高。。为什么啊

楼主:
发动机是GT15

网友:
怠速风门再调小一些,或者怠速油针放一点点试试,这发动机用下来怎么样啊?

网友:
贫油啦,回原厂设定试试,或者降落螺距少了,我都是GT15

网友A:
我的汽油机也是这样,一开始不明显,飞的多了,就明显了,飞起来好好的,落下再飞起时,就变了,还要重调,麻烦!没想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汽油机也是这样,一开始不明显,飞的多了,就明显了,飞起来好好的,落下再飞起时,就变了,还要重调, ...

难道是温度变化?

网友:
汽油机飞起来挺爽,但是发动机油针总变比较麻烦,今早上飞起来就没让他落下,一口气飞了30分钟,还没找到油针为什么会变的原因!

网友:
贫油,发动机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