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没几天的SCP+D10,请高手看一下问题严重了。

楼主(2013-04-26):
如图, 上边的线路都没有动过,飞机本身只调过5个连接杆的长短,现在问题是副翼反向了,遥控让他向左他像右,请高手给点意见啊,遥控器遥杆方向和逆反设置都是常规,改成逆反也没用,副翼一直都是反的。

网友A:
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反向

请问怎么调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整啊?

控里面调整吧

网友:
记得好像是第一个大选项的第一项

网友:
调通道正反,

网友:
你应该发一张你的图啊。哎 不成返厂吧

网友:
遥控器里所有通道都不要反向,都是“常规”
然后,如果打副翼摇杆,副翼和螺距舵机反向运动,那说明舵机接错插座了,调换副翼和螺距舵机插头即可。主板出这样问题的机会极少!

网友:
遥控可以设置通道正反  你看看

楼主:
设置逆反没有用!舵机插头也调换过了,没有用啊...

网友:
····插错线了么????

楼主:
已修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