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装的亚拓450DFC起飞时严重抖动

楼主(2013-04-26):
折腾了将近一个周,终于把飞机装起来,3GX也调试好了,结果试飞时剧烈震动。情况是这样的,慢慢加速到快离地前会抖得特别厉害,全身抖,收油门后抖动不会马上停止,反而会抖得更剧烈一会才能停下,有一次差点把尾管给扫了貌似尾翼抖得不厉害。主轴横轴应该不存在弯的可能,大桨虽然没做动静平衡,但是用原厂的还有副厂的都一样抖得特别厉害。陀螺感度也调过但是没什么效果。看了下螺距,两个桨在油门中位前能差个1度左右,在油门中位的时候基本就一样了。难道是这个原因?油门中位时调平十字盘和0螺距没把我累死,球头都快被我拆烂了,最后勉强给调平了。排震是痛苦的啊,大家帮忙给找找原因,我挨个试试,自己实在想不出来哪能出问题了

网友:
大浆不平衡,或者拧的太紧了。

网友A:
不装大浆看看什么效果   一班是大浆的问题

网友:
以我的经验     很可能是尾波那部分或者别的地方螺丝拧太紧,   造成不顺滑的问题,  可以先不上尾波 看震动是否减轻 逐个排除

网友:
应该是桨是问题吧,桨静平衡下嘛

网友B:
高速转动的都检查呗

网友:
楼上说的全都有道理,,,LZ可以借鉴一下,,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大浆看看什么效果   一班是大浆的问题

把大桨去了基本就不震动了。果然是大桨的问题,但是会不会是螺距出问题了。说明书说油门中位的时候十字盘水平,螺距0度,我这么调了,然后调机结束后,我设置螺距曲线,又把油门中位时的螺距调成了5度(本来想设置个悬停曲线的,65%的油门时悬停,我是不是应该在65%时设置5度,而不应该在中位的地方设置5度?糊涂了。。。)

网友:
付螺距太大 也震动吧 在地上向下压的力量太大

网友:
这样的情况看来  楼主真中奖了, 两副浆平衡都这么差,, 我都没平衡就怎么用的,  都没这么抖过。。。

网友:
飞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双桨,你自己都说了50%油门之前能差1°,看看你的拉杆长度有没有问题。所以不见得是大桨平衡造成的。

网友:
新手不懂,路过帮顶

网友:
这问题明显就是双桨嘛,差一度那已经很大了,先调双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大桨去了基本就不震动了。果然是大桨的问题,但是会不会是螺距出问题了。说明书说油门中位的时候十字盘 ...

翻翻我的帖子。

网友:
新手永远要记住,没调好的机不要飞,小心机毁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