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功已成,自制PL8 用1400W电源搞定

楼主(2013-04-27):
感谢万能的论坛
按图索骥
搞定了PL8的电源
花费130,2个电源110,运费20
爽的很啊,电源拆开很干净,成色很新

按论坛改造贴顺利完成了,下面就是去找材料搞风扇的调速
服务器电源风扇真暴力,噪音真大

两个电源外壳之间用两片3M泡沫胶结合,很牢固,再裹点纤维胶带,结实。电源自带提把,携带除了重点(2个电源3.6KG),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请问下,这是2个电源串联吗~~~~

网友A:
是不是DELL电源。。。

网友B:
我要点技术资料 幽灵

网友:
我用两个IBM X336电源服务器电源,每个560W,够PL6用,两个并在一起体积才和LZ的一个一样大,缺陷是风扇不能调整速度
任务你妹,害哥们白打好多字。。。。。。。

网友C:
哈哈。把接壳子的那根线也断了?

网友:
好牛X的电源

网友:
这节约了上千块啊。不错不错~

网友D:
工业电源买过很多了,每台电源一到手 我就换了静音低转速风扇,其实用低转速风扇温度也是很低的
还有我不介意两台电源串联,27V的通信电源多的是,价格也就100多元,体积还小,干嘛要买2个12V的,串联好也只有24V,给PL8供电电压还是不够高

网友:
正打算做一个温度调节电路控制风扇转速呢
我的BC168也是 风扇控制太鸡肋 0.5A的放电电流也是转得跟SB一样
真崩溃
计划用PIC12F675 或者629 控制
但是手头没有温度传感器了,暂时搁置了~~~

楼主:
手头没有热敏电阻
电位器也没有合适的
我看了一下 按帖子介绍短接B2和地,风扇噪音小多了,分量也足够
静音风扇也准备买点去换上去
电源体积还好吧
2个并一起大概25X15这样,也不算大

就是要做好绝缘,外壳不能接地
其他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ELL电源。。。

DELL的2850服务器电源,备件号D419

网友E:
2个电源1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电源买过很多了,每台电源一到手 我就换了静音低转速风扇,其实用低转速风扇温度也是很低的
还有我 ...

2个12V串联还有个好处
就是还能各自当12V电源使用
手头那些B6啥的,12V供电的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电源110块?

我买的这家是的
单个55
2个110
运费20
拆开成色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这家是的
单个55
2个110

pm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把接壳子的那根线也断了?

这个电源 交直流是分开的,原来是共地,现在把直流部分和外壳断开,避免短路
交流部分还是地线接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点技术资料 幽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888&highlight=PL8
我是参考此帖

网友:
这个甚好啊
过瘾
双发

网友:
幽灵的作品 顶一下

楼主:
z自己看看还是很爽的

网友F:
请问是这种内部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这种内部结构吗?

就是这样的结构的
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结构的
一模一样

能否pm个连接看看,谢谢
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买了个双路的电位器,0-10K的
正好用,爽啊
一个管2个电源风扇,无极变速
没找到热敏电阻,也懒的再拆开了
就不搞温控风扇了,这样无极变速也挺好的

楼主:
也加了470欧的电阻
现在总输出是25.2V

网友G:
噪音太大,我用的是无风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噪音太大,我用的是无风扇电源。

把风速调到最低 噪音可以接受 不大

网友F:
我做過耐力测试,720duo,双路20A充电,输入限制设置50A
风扇拆离机架(不能断开风扇)在自然冷却的情况下,10分钟散热片温度最高达65°。。。。。。

测温设备:福禄克红外测温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過耐力测试,720duo,双路20A充电,输入限制设置50A
风扇拆离机架(不能断开风扇)在自然冷却的情况下 ...

看来可以买11DB的静音风扇了
风力小点 也更安静了

网友(2013-12-30):
引用 网友D:
工业电源买过很多了,每台电源一到手 我就换了静音低转速风扇,其实用低转速风扇温度也是很低的
还有我 ...

求链接。 TB上貌似只找到一款2X V的,成色无爱呀。一看就象进过水的拉圾,不敢用。 DEL这个好歹能买到成色比较新的。而且工艺各方面和DEl这个服务器电源没法比。虽说串接麻烦点,但DEL的质量用着放心点。

网友:
你这神功怕没多少人敢学哈哈,我买的2450电源,全新的也就200多块,,,比这安逸多啦!还带开关呢!

网友:
对了,我也有DELL这电源,,,,做了风扇减速,,,现在开到47A电流充电的时候,风扇转速还是那样,,,不知道会不会烧。。。那插针的地方都用热熔胶糊死了,,现在接线方法都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