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知道7E控刷了G大的固件之后怎么设置飞scp和ncp求设置方法

楼主(2013-04-27):
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4-27 03:26):
弄到半夜都没有睡觉!真是悲哀

网友A:
拿分走人!

网友:
可以从G大的贴子里找到scp的配件文件,有人上传了,

网友A:
同求,lz明白了也跟我说下。

网友B:
主要问题是通道需要从新映射: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辅助1,6螺距,7陀螺;另外2,4通道反向。其它设置同一般直机。另外如果只飞华科尔机机,觉得华科尔原固件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问题是通道需要从新映射: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辅助1,6螺距,7陀螺;另外2,4通道反向。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