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oogle地圖經緯度找飛機的進來看一下,不然會找不到飛機

楼主(2013-04-27):
用Google地圖經緯度找飛機的進來看一下,不然會找不到飛機

正常在網頁版輸入經緯度,會出現綠色跟粉紅色A,兩個圖案
綠色才是你所輸入經緯度的地方,粉紅色A我不知道這是出現來誤導,還是幹嘛的

............................................................................................................................

今天我炸機後用手機版APP的GOOGLE地圖,輸入經緯度後,只會出現粉紅色A,綠色竟然沒出現
我還以為這台TK102報出的經緯度誤差也太大了吧,後來我用瀏覽器的GOOGLE地圖才發現有綠色的指標
可惜了~這個APP的GOOGLE地圖還可以跟你所站位置做即時定位,但它卻是個功能不完全的東西

网友:
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
菜鸟问下经纬度是用什么得到的?

网友:
太高端了。。。

楼主:
我在飛機裡面放上TK102這台GPS定位機,或者OSD也會顯示經緯度,如果你有錄影可以調出來看墜機時的經緯度

网友:
貌似前面要加字母
一试一个准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大户!!

网友:
呵呵。没事就上来灌灌水

网友: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发个帖子不容易,所以俺一惯是先顶后看

网友:
需要输入gps坐标找地点的,请用google地球

网友:
哈哈,我来告诉你吧。因为google不是中国的,所以google地图在精确度上上做了手脚。通过直接经纬度的方式,大约有500米的误差。以前google还有一个接口可以取得各大城市的误差数据,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关闭了。也许和google被中国排斥有关。
怎么解决呢,你先记下你的gps坐标和google地图的位置,先计算误差,以重庆为例,误差大约是(500,300)。在使用地图的时候,再加上误差。

网友:
gps在中国大*陆(监控)本来就有误差,经常用电子地图的人都知道,网上有很多免费软件可以修正误差。
黑google就没必要了,我用的几种电子地图里面,google还算准的,换成图吧、爱帮之类的电子地图,那就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