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10的魔友进来看看,微调不管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27):
如题,以刷SUV大大的3.02固件,用AR6100e接收机,飞行距离不错,就是发现微调不管用,我用的是三角翼混控,调整微调舵机没反应,是固件问题?还是那没设置对?

网友A:
可能微调较小。你在舵机监控里看看。
我以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没搭理这个。
直接改曲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微调较小。你在舵机监控里看看。
我以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没搭理这个。
直接改曲线试试吧。

舵机监视里也不动,改曲线?怎么设成微调?

网友B:
重换个模版在调。我也调的三角翼,我是调好了可用了但关了下控又开左边的升降不动了,重换个模版在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换个模版在调。我也调的三角翼,我是调好了可用了但关了下控又开左边的升降不动了,重换个模版在调就好了 ...

我的是微调不管用,但是副翼升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监视里也不动,改曲线?怎么设成微调?

我以前一直用2.18(记得是这个版本),那时候貌似微调就不管用
我飞小飞机所以也不影响,就没太在意

后来刷了3.几 。那个版本就特意监控看了看。微调正常了。

调整曲线。比例值还是什么。就可以上下整体移动曲线。和微调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三角混控我就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控不在手边没法测试
多研究就明白了。

因为我只使用基本功能。所以没做太深入的研究。好多操作会做不会说呵呵。希望楼下能说清楚的帮忙。
祝爽飞。

网友(2013-08-06):
我有一个方法,进入高级模式1的菜单那里的微调,会有步进的选项,默认是0.1,把它改成0.5或以上,微调的幅度就会变大了。
顺带一个疑问,三角翼混控,我调升降的微调只有一个舵面会动,另外一个不会动的。如何实现两个舵面都能微调?我用3.2固件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是D10的通病,本人一台用不到十个起落就出现某通道微调失效,经返厂已修复,估计是微调开关的部件问题,遗憾的是收到返修件后又发现回传又没了,只得又返厂,经折腾总算好了但还不敢放在新机上用。厂家的服务没话说,品质管理要到位呀!

网友(2014-02-11):
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