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naza是不是不支持H轴?

楼主(2013-04-27):
RT 我怎么没找到 H型机架的选项呢~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H 型机架是什么样,能否在帖中发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H 型机架是什么样,能否在帖中发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H 型机架是什么样,能否在帖中发个图?

这种机架空间更大 灵活 稳定  非常适合naza  我相信这个会是未来的主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四个电机刚好分布在一个正方形的4个顶点,则可以选择“X型四旋翼”

网友:
应该支持NAZA看过坛子里有模友用H机架玩NAZ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四个电机刚好分布在一个正方形的4个顶点,则可以选择“X型四旋翼”

好的谢谢啦~我明白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H,其实还是属于X。。。仔细分析下。。

网友:
毫无疑问,对于电机来说就是一个X。即便不是正方形也是。只是要确定正确的重心位置安放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