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N是配标配的镜头还是饼干镜头好?

楼主(2013-04-27):
我在调小斯的机架,要配一只5N,不知是用标配的镜头还是饼干镜头,好像标配的镜头大一些。
昨天进了蓝色工坊的狗3无刷云台,准备将两个都调出来,对比一下。
折腾吧!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E18-55有防抖 但是重
E16轻 无防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8-55有防抖 但是重
E16轻 无防抖

谢谢,知道聊

网友:
饼干一个600好贵的感觉~~

网友:
变焦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
变焦头,  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B:
16饼干加广角扩展镜,最佳组合

网友C:
用16定焦就行,拍视频画质足够, 相当于24广角,变形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6定焦就行,拍视频画质足够, 相当于24广角,变形可以接受

那不是还要再配镜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还要再配镜头?

你以为索尼5n加18-55套头是专门给航拍来配套的吗,E16也不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索尼5n加18-55套头是专门给航拍来配套的吗,E16也不是,哈哈

那什么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是呢?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摄影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摄影的基础知识

我开始摄影是1980年,黑白照片,自己洗胶卷盒放、印相片。从海鸥双镜头120的到135,到现在5D,航拍对我是新问题,但我认为器材是因素之一,心里有故事,绑个手机也能拍出好片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摄影是1980年,黑白照片,自己洗胶卷盒放、印相片。从海鸥双镜头120的到135,到现在5D,航拍对我是 ...

既然这样,你不知道5n的套头什么样吗,16头核算是24定,套头是18-55,变焦,航拍你用的上变焦吗,再说18焦段核算是27,也不算广,24和27你要哪个?还有,18-55的套头也重,成像也一般,你应该知道怎么选吧,既然你也对摄影很精通。摄影的高手这个你还需要别人指教吗,镜头的事对你来说不是事吧。假如用5D2,你要挂个24-105的套头还是挂24定焦呢?重量是关键啊

网友:
航拍是不是可以5N+饼干头呢?我也是不懂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样,你不知道5n的套头什么样吗,16头核算是24定,套头是18-55,变焦,航拍你用的上变焦吗,再说18焦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客气,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2013-05-27):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样,你不知道5n的套头什么样吗,16头核算是24定,套头是18-55,变焦,航拍你用的上变焦吗,再说18焦 ...

带广角16上天只是因为轻,飞机负荷小,
在指责别人前,想问问,你知道广角镜头跟标准镜头和长镜头的区别跟运用吗
不怪你,不懂透视,不懂摄影会这样理解也情有可原
不过没必要这么冲
用飞机把摄影器材带上天是一门学问
怎么取景构图又是另一个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E16原配还有一个VCL-ECF1(鱼眼镜头0.62X转换器)和VCL-ECU1(超广角镜头0.75X转换器),挂上后比没挂好,js索尼把一个镜头拆开两个来卖

网友:
附加镜头的相关评测http://forum.xitek.com/thread-1105062-1-1-1.html

网友:
有光学防抖的镜头不适合用在小斯上,不仅上天不合适,在地面上也不一定合适,至少是用在斯坦尼康减震器上就不合适,效果很差。淡然如果能关闭光学防抖就好了,可惜奶昔镜头上没有这个开关。
用广角附加镜的确可以和16饼组成素质不错的超广角镜头,但小斯机架上可能无用武之地,脚架容易穿帮。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C:
用16定焦就行,拍视频画质足够, 相当于24广角,变形可以接受

16饼干加广角扩展镜, 这样的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饼干加广角扩展镜,最佳组合

其实E16原配还有一个VCL-ECF1(鱼眼镜头0.62X转换器)和VCL-ECU1(超广角镜头0.75X转换器),    是这两个转换器么?

网友:
E10~18 F/4,航拍,广角就是一切。

网友:
个人认为航拍就要广角,毕竟能减少抖动的影响。变焦的最好能有真正的减震云台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