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充电的线路短路后。充电问题

楼主(2013-04-27):
充电的四根线连电接好后为什么充不上电啊。。

楼主:
我这接线的顺序没错吧??

楼主:
BB响测试电压正常 3.78 3.78 3.79.

网友A:
有种可能,你的白色接头接反了呵
把白色接口的四个线全取出,接口反过来再接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可能,你的白色接头接反了呵
把白色接口的四个线全取出,接口反过来再接上去试试

讲得对!!!!

网友:
试电压吧

楼主:
白色的接头互换后。BB响检测报警。只显示2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平衡端子线反过来焊接就好了,反过来后,如果仍充不上电,有可能充电器没有反接保护坏了。以后有问题 ...

我这么接的飞450的时候可以飞啊。。。按你的说法接能行?

网友C:
LZ  平衡线的公共极是负极  然后其余线与公共极之间的电压  分别是1S 2S 3S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懂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接线的顺序没错吧??

插头的顺序错了,刚好反过来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头的顺序错了,刚好反过来排序

就是我把四根线都翻过来接一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平衡线的公共极是负极  然后其余线与公共极之间的电压  分别是1S 2S 3S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懂不

就是说我要把红黑线对换,两根白线对换吗?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翻过来就OK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