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轴传,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4-27):
轴传上金属尾管,炸鸡的时候可能会弯,会把传动轴也炸弯了,如果是用碳纤尾管会不会好一点?要么不坏,要么断裂,不存在变形的问题。不坏,尾管和轴都保住了;断了,两个一起扔。

网友A:
一不小心就震啊

网友B:
碳纤尾管不容易炸弯一些,但是有时候碳纤的轻微变形看不出来。

网友C(2014-08-03):
这么严重,,学习了

网友D:
弄不直弯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E:
机身是碳纤的,尾管也用碳纤的,容易产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