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估计只有我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直流马达屁股后这玩意是否是测速用的?接线出来接什么东东可以显示?

网友:
接转速表啊!T宝上很多卖!

楼主:
估计转速表还要接电源?

楼主:
数码转速表吗,好像有三四根线,咋接呀,请教。

网友:
看码盘的孔不像单纯测速 测速的没有这么密  也有可能是位置传感器 要专用驱动 就类似伺服电机  但这个相比之下精度低

网友:
我有一个跑步机的电机,后面也有这个东西,不过它是接在控制板上的专门插口,,数字转速表就不知道了?淘宝问问卖家

网友:
大哥那个是光栅片……

网友:
我也不懂,呵呵,一起学习

网友:
应该是检测位置用的。

楼主:
作用于编程马达的码盘读取信号

谢谢!基本懂了,只是这信号转速信号呢还是角度信号?这信号能只用于显示吗?

网友:
这东西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
不能直接用的,需要一个频压转换电路,才能显示,间隔太密,频压电路还有可能不正常,只能通过单片机实现

网友:
好东西我也想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