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内阻与质量关系?

楼主(2013-04-27):
新买的DUPU 6s 1200电池,内阻竟然比同品牌的130起落的旧电池还大。旧的6毫欧左右,新的8-10毫欧。并充完,新电池充满放置一段时间的电压比旧电池低了0.02V-0.03V。。。

请教一下,内阻大小是不是电池性能的一个关键指标呢?容量测了是差不多。

网友:
内阻越大,带负荷的时候压降就越大,相应的持续放电时间就减少了,也可以说容量减少了。测容量没减少是因为测得时候电流太小的原因,电流小,内阻影响不大,电流越大,内阻影响越大。不过不要太纠结这个,飞行时间和动力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A:
内阻怎么测量,求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阻怎么测量,求分享

现在有些充电器或电显是可以测内阻的,不过这个内阻值只能做个参考。关于原因,我们的数据帝“蝎尾兄”已近发过相关帖子了这里就不重复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362&highlight=%CB%A3%C1%F7%C3%A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些充电器或电显是可以测内阻的,不过这个内阻值只能做个参考。关于原因,我们的数据帝“蝎尾兄”已 ...

感谢分享~~

网友C:
达普电池严重虚标,曾经买过6块电池 1200 6S  2600 6S 35C的 不如100多起落的格式25C电池暴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达普电池严重虚标,曾经买过6块电池 1200 6S  2600 6S 35C的 不如100多起落的格式25C电池暴力

那惨了,5200mah6s45c的刚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惨了,5200mah6s45c的刚买!

这个45C有格式25C就不错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没楼上说那么严重,我觉得dupu的性价比不错,不想花钱还想用好电池怎么可能

网友:
电池内阻与其容量有关系。容量越大的内阻越小,并非电池内阻越大就越差。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问过电池厂的,说小容量的做到低内阻比较难

网友:
我的小容量,内阻都很高!!感觉飞行一段就没力了。

网友:
我的实际体会。。。内阻小的电池,飞起来很猛,内阻大的就没力了

网友:
由全电路欧姆定理可知,电调输入电压U=(R+r)I可知:r为电池内阻,其数值越大,电调得到的电流就越少,因此电机的输出功率也相应就低了。这个r与I的乘积成为电池内部压降,以发热的形式表现出来,故电池内阻越大,损耗也就越大。据此可以了解到电池的大致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