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电调和杂牌的有多大差别

楼主(2013-04-27):
品牌电调和杂牌的有多大差别

网友:
MOS管,楼下继续

网友:
品牌手机跟山寨手机

网友:
也不一样

网友:
线性,反应速度,MOS管质量,温升

网友:
,程序方面应该也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山寨的可以copy正品的程序,很多HY程序的XXD电调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山寨的mos不是一个批次,说是飞得时候容易烧什么的,但是我手里5个HY程序XXD电调,两个中特威40A,一个中特威65A B系列,一个好盈天行者80A,一个好盈飞腾40A。

反正用起来只要配置合理,电调不超功率使用,完全体会不出来有什么动力表现或者稳定性上的差别。(几个XXD电调是入门的时候买的,累计飞了都快100小时了,还健在)

网友:
价格不一样

网友:
我买了一个叫dys的无刷电机,不知是不是山寨货??

网友:
我只知道好盈电调有售后服务,还使用过。

网友:
13楼说的是实在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