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飞phantom惊险失控,求解救方法!

楼主(2013-04-27):
昨晚拍照,升空后惊险失控,摇控器没反应了,后果断关控,靠GPS回到起飞原始点,惊出了一身冷汗。没有飞出多高啊,就照片的高度看,最多100多米。
幸亏起飞前做了罗盘校准。唉。。。。。是不是摇控器不行啊?
等飞机回到10米上空,用飞行姿态接管,也没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啊?仓促之中只好抢上前去强行用手接降落,总算是悬着的心放下来了。浑身汗毛孔都扩张了啊
万一飞跑了,损失可有点大啊。。。。。
请问各位大佬 :有没有好的对应方法啊?

网友:
精灵的遥控范围在300米··
何况现在电磁环境这么复杂 失控正常啊

网友:
说明书都没看好,要接管是要切回到手控模式的!楼主其实不必惊慌,也不要关控。看飞机的姿态去做判断。一单关控,那连救的机会都没了!失控 10秒之后 会进入返航模式,如果10秒内可以接管过来 就不必切手控。10秒以后 进入返航模式,你就是关控开控都没用的,必须切回手控模式!楼主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敢在闹市区飞,真的是把命都交给飞控了吗?

网友:
太精辟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晒你的装备喂~~~

楼主:
精灵的遥控范围在300米··
何况现在电磁环境这么复杂 失控正常啊

100米就失控啊,我今后在城市上空还是飞低点,保险点好。呵呵

楼主:
说明书都没看好,要接管是要切回到手控模式的!楼主其实不必惊慌,也不要关控。看飞机的姿态去做判断。一单关控,那连救的机会都没了!失控 10秒之后 会进入返航模式,如果10秒内可以接管过来 就不必切手控。10秒以后 进入返航模式,你就是关控开控都没用的,必须切回手控模式!楼主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敢在闹市区飞,真的是把命都交给飞控了吗?

非常感谢,我还是苦读说明书几遍吧,今后闹市上空少飞或不飞,围观人太多了,一个人单飞还真是有点后怕啊。

网友A:
用手接?这么生猛,你就不怕有点闪失,那桨可比刀子还利呀,安全第一

网友:
多多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用手接?这么生猛,你就不怕有点闪失,那桨可比刀子还利呀,安全第一

我已用手接降落N次了,因我有几次降落速度稍快就会出现前翻奖打地,现在我让精灵在我头顶悬停,右手轻拿住起落架,左手把油门打到最低,3秒钟就OK了,呵呵,在没有合适的降落平地的地方,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接?这么生猛,你就不怕有点闪失,那桨可比刀子还利呀,安全第一

我倒认为用手接比较安全,当然你的油门要控制在稍低于中位的时候,不能太快,接到手然后油门到底。

网友:
飞控万不得已我猜会相信他 出问题我一般手动 玩多轴3年 固定翼9年 我只相信自己的操作!

网友:
还是小心点儿好,不懂的人一般都会过来看稀奇的,而且有不知道危险的潜在性,真的好窝火!

网友B:
DJI东西不行。。趁早换吧。。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会安排专人为你处理,请将你的QQ号码PM给我,我们会尽全力为你解决飞行问题。

网友(2013-08-28):
引用 网友A:
用手接?这么生猛,你就不怕有点闪失,那桨可比刀子还利呀,安全第一

我有一次也是飞的紧张了,直接拿手接了,呵呵,管不了什么危险了,一飞丢就是1万多,要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接?这么生猛,你就不怕有点闪失,那桨可比刀子还利呀,安全第一

飞八旋翼经常不上脚架,用手接啊。
S800没出起落架的时候也这么干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东西不行。。趁早换吧。。

敢问这位施主,换什么控?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敢问这位施主,换什么控?X?

额。。。鉴于这是DJI区。。并且您看似是DJI的忠实用户。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免得被一些理论喷。
(其实我推荐开源的

网友D:
精灵刚回来的时候,在楼顶试飞,GPS状态,绿灯狂闪后推油上升,大概十多米,突然黄灯狂闪,我一看控,红灯灭了,我来回推开关,没用。这时精灵开始上升,我汗下来了!抬头看着精灵,精灵在半空悬停一会,开始慢慢的下降,我使劲拍拍控,灯亮了,我急忙接回控制权,下来后关掉精灵,回去打开控的电池仓,Kao,一个电池的负极触点跟电池似接非接,原来是这个原因,用小螺丝刀将触片往外撬了一点,把电池卡的紧紧的,以后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鉴于这是DJI区。。并且您看似是DJI的忠实用户。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免得被一些理论喷。
(其实 ...

从直机、多旋翼一路过来,也玩过不少东西,所以体会也会有。
可以说是dji忠实客户。
如果你说开源的,那完全是另一个境界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灵刚回来的时候,在楼顶试飞,GPS状态,绿灯狂闪后推油上升,大概十多米,突然黄灯狂闪,我一看控,红灯灭 ...

其实算万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直机、多旋翼一路过来,也玩过不少东西,所以体会也会有。
可以说是dji忠实客户。
如果你说开源的,那 ...

我主要玩开源的。但是商品控我绝对不推荐DJI罢了。。。。

网友:
哎,看到果断关控就蛋疼了,你真是喜欢把命交给人家的人
俗话说,过命的交情,就是说你和飞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