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卡片机拍的几张PP

楼主(2013-04-27):
和风 2814 1250KV
H飞控 433数传
佳能SX220 CHDK 1/4000 2.7光圈

网友:
有图片有调色过吗?

网友:
明显是PS过的,饱和度加的太多了。

楼主:
没PS 过 只用美图里的去雾功能。。PM2.5....

网友:
好美 马鞍山

网友:
总感觉图片不是很自然,有人为加工的成分
其他都好,比摄像头的结果清晰多啦.
楼主这个卡片机的重量多少克?

网友:
不错啊!请问楼主:相机快门如何控制的?

网友:
效果不错!比狗强很多~

楼主:
快门 用的CHDK里的USB控制功能
简单的说就是相机的MINIUSB端口 通5V电就触发快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 用的CHDK里的USB控制功能
简单的说就是相机的MINIUSB端口 通5V电就触发快门

CHDK设置是否叫难?能给大家讲讲好吗?

网友:
终于找到这个:看了都快晕了!

通过CHDK升级你的佳能数码相机!(全教程)

http://www.alexgao.com/2008/05/27/chdk/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 用的CHDK里的USB控制功能
简单的说就是相机的MINIUSB端口 通5V电就触发快门

装好CHDK后,直接用间隔拍摄脚本自动触发快门,不一定要USB硬件快门触发

网友:
哪就是和狗一样每隔几秒自动拍?哥出个教学贴让兄弟们学学

网友:
CHDK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感兴趣的可以去http://chdk.wikia.com/wiki/CHDK慢慢研究。个人观点:航拍主要用到CHDK里的几个功能估计也就几个吧,RAW出片、高速快门定制、定时间隔拍摄,实用点就用到“高速快门自定义+定时间隔拍摄”这个组合,应该够用。间隔拍摄只需在scripts(脚本菜单)里加载间隔拍摄脚本使用,即可按照自定义的脚本参数,相机自行拍摄

楼主:
间隔拍摄虽然不错 但要考虑到卡片的续航能力肯定不如狗 所以我选择用遥控快门
如果用间隔拍摄 估计上一次天就可以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隔拍摄虽然不错 但要考虑到卡片的续航能力肯定不如狗 所以我选择用遥控快门
如果用间隔拍摄 估计上一次天 ...

嗯,可能。我还没搞航拍,所以我用的是佳能的2*AA的卡片,2节镍氢电,张/3秒的话,印象中还可以拍到600多张。如果是锂电卡片,个人觉得可以考虑 假电池+外供电 解决工作时间问题,我没研究过(假锂电壳+AC适配器关注过)。

高速快门玩水滴:

户外2*AA供电,足够应付一段间隔拍(早、中、晚各一段),参数大概设置 3秒一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511978/Ob/1/sid/XNDQyNDEyMDM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