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Mill 对刀端口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2013-04-27):
我的控制箱主板 谁能告诉我下怎么接 鳄鱼夹接那个地方 对刀块接那个地方 还有就是接完在
Mach3Mill里端口怎么设置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15脚,对刀块接在图上1跟2这两个脚上,设置看图。

楼主:
我照图上那么做的 但是接完后 我用鳄鱼夹点对刀块 不见Z轴提升啊 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
要按对刀按键才会动的啊。

楼主:
我现在接完是这样 选上15之后的那个对号里面是这样
不选15之后的那个对号 是这样 到底值选还是不选

楼主:
就是那个高低电的选择 不打对号对刀的灯都亮 选上了 那几个灯都不亮

楼主:
我是新手 才买的机器还不会用呢 麻烦你多教教吧 在那里设置对刀块尺寸帮截个图好吗 我的对刀块数据是 数控雕刻机对刀块

体积:直径35mm*高度 约20mm

对刀有效面:直径25mm

线长1.2米,线径0.2平方,

含鳄鱼夹(或香蕉插)

网友:
mach3里面对刀按钮要写好脚本,对刀块的高度一定要测量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