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边角磨圆了还能修整吗?

楼主(2013-04-27):
      铣刀用钝就不快了,秉承中央勤俭节约的精神,于是买了个金刚石砂轮来磨刀,经过不断练习,磨刀的技艺基本满足使用需要!秀一下自己磨的铣刀,这是唯一一把寿终正寝的铣刀,刀刃剩下不到2mm了(留作纪念),其它的都是英年早逝。。。。。

       但接着问题又来了,金刚石砂轮的边角磨圆了还可以修整吗?

网友:
铣刀怎么跟麻花钻似的!金钢砂轮那么硬怎么修呢?

楼主:
双刃钨钢涂层铣刀!

网友A:
用别的金刚石砂轮片修整吧。金刚石加工自己整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金刚石砂轮片修整吧。金刚石加工自己整自己。

唔!这个方法值得一试,两个废的修整出一个好的也赚到了!

网友B:
可以用粗的碳化硅油石来修,要带口罩,注意不要吸入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粗的碳化硅油石来修,要带口罩,注意不要吸入灰尘

多谢指点,这是独门秘方?

网友:
金刚砂,,的砂轮,,如果是植的金刚砂,就一层没有几毫米厚,,,一修就没有多少了

网友:
那货修不了吧,外边磨圆了还可以用内边磨,不过有难度,哈哈。厂里越来越抠门了,外边磨圆了也不换,唉

楼主:
买的是树脂金刚石砂轮,磨了30多支铣刀直角就变圆角咯,算起来磨一次刀就是一块钱了。能修的话就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
我的金刚石砂轮都是用圆了就丢弃了

网友C:
用纯金刚石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纯金刚石试试

那也太破费了吧,还不如做个钻戒卖了再买一堆新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太破费了吧,还不如做个钻戒卖了再买一堆新砂轮

买个好点的金刚石笔要不了多少钱,这玩意如果可以做成钻戒来卖那估计也是白菜价的钻戒吧

网友:
  以前看别人用 绿砂轮来修外圆磨的金刚石砂轮,修的时候灰尘巨大,绿砂轮消耗很大,

网友E:
品質好的sdc鑽石砂輪是沒辦法用鑽石筆修平的
cbn還有點可能修的動一點
gc專用研磨片修不動鑽石砂輪(劣質品除外)
只會讓你吃灰

不過一物尅一物
物極必反是一定的
最硬的東西反而怕最軟的
台灣修sdc砂輪最常用的是純鐵
100%純鐵比紅銅還軟
修平sdc效率最好
但純鐵價格非常貴
只有精密光學研磨(pg)才會用他
一般平面磨床用不起這坃意
只用薄軟鋼(s10c以下)加薄紅銅片
一層軟鋼一層紅銅疊加起來焊成一整塊(類似過磁器)
用這種磨鑽石砂輪省很大
但沒辦法磨的很平很平
但以樓主磨銑刀來說
己經非常夠了

网友:
我的磨床上用sdc的话一般都用软铁,1000转左右开始磨,慢慢增加转速,直到3600转的时候没有跳刀即可

真正修整sdc的话,老外是用钼来修整的,我自己暗杠了一根,一直不舍得用= =~

另外,修整过的SDC砂轮在磨床上都是连法兰整个拆下来的,不然下次装上去还要重新修

网友:
用普通粗砂轮加水就能手工磨,用角磨装普通磨片磨更快但粉尘多。

网友:
以柔克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品質好的sdc鑽石砂輪是沒辦法用鑽石筆修平的
cbn還有點可能修的動一點
gc專用研磨片修不動鑽石砂輪(劣質品 ...

委员长真是博学多才

网友:
我没有钼只能用钛修了,不知道用钼是什么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質好的sdc鑽石砂輪是沒辦法用鑽石筆修平的
cbn還有點可能修的動一點
gc專用研磨片修不動鑽石砂輪(劣質品 ...

又长知识了!你算得上是坛里的长老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委员长真是博学多才

別誇我啦

我命苦
你們可以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
而我只能在車間裏作苦工
所以加工上的經驗比你們多一點而己

网友:
当然可以修。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绿碳化硅油石修整,或者绿碳化硅砂轮。
与普通砂轮一样,金刚石砂轮出厂前也要经过平衡、修整等工序。
普通砂轮一般是在车床上车圆的,平常都说“车一刀”,金刚石砂轮的修整相对麻烦一些。

金刚石砂轮的颗粒是混合在树脂结合剂中,绿碳化硅磨不动金刚石,但可以磨掉树脂。
绿碳化硅相对较软,金刚石磨掉了绿碳化硅,而绿碳化硅通过磨掉结合剂,使金刚石砂轮表面的金刚石颗粒脱落,以达到修整的目的。

网友G:
补充一下。
楼主如果只是磨普通刀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用金刚石砂轮,成本太高。
一般高速钢刀具,就用白刚玉砂轮就行,便宜、锋利、修整方便。
合金刀具就用绿碳砂轮。
根据刀具钢材的硬度和刃磨要求选用不同硬度的。
转变一下概念:铣刀可以用到寿终正寝,砂轮通常都不是“磨”到寿终正寝,基本上都是“修”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下。
楼主如果只是磨普通刀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用金刚石砂轮,成本太高。
一般高速钢刀具,就用白 ...

请教一下钨钢涂层刀白刚玉砂轮能干得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钨钢涂层刀白刚玉砂轮能干得动么?

没有用过钨钢涂层刀具。
凭想象,涂层应该是表面涂一层喽?涂层磨掉了,这把刀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基体如果是高速钢、工具钢之类的,应该用白刚玉砂轮磨削。

楼主(2013-06-30):
还活得滋润,所以不是马甲,你们就不用乱猜了!

网友:
楼主有空讲讲怎么磨铣刀吧!这个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你们到错了,金钢石砂轮是用铜来修的。我们工厂的金钢石砂轮是用在水磨上的,金钢石砂轮修正时要加水和铜块互相研磨才能修正的,什么东西到有相克之物,最硬的金钢石砂轮就要用最软的铜去修正。

网友:
硬磨软,软磨硬

网友:
楼 主方便发个视频看看吗

网友:
600#水砂纸放玻璃上,手持砂轮8字磨法,随时检查平面,别忘加水【大量的】。实际检验过得,可行。我一般磨圆了也不管,主要是修磨侧刃,底刃【単刃锥度平底】,如修磨成品螺旋铣刀,那就换个好的砂轮,用完再换回去,就是每换次砂轮先开半一只3.175的钨钢刀棒,以争加砂轮平稳。

网友:
用普通砂轮整形用的砂轮整形棒磨就可以,卖普通砂轮的地方都有,30*30*200的5-8元,我就用这东西给金刚石砂轮整形。
很快的,用 铜也行。

网友:
我们以前用普通砂轮修的

网友:
不过是在机床上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