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ublox-6m gps求助

楼主(2013-04-27):
大大些,我有一个ublox-6m的gps想放在nano做的mwc上,gps模块有sda,scl口,如果直接接这个口,那在mwc程序你怎么更改呢,这样改对吗??知道的讲解一下,谢谢了

这是我的gps模块和说明:
GPS 模块
Ublox  NEO-6M-0001 天线一体GPS模块 内置陶瓷天线
可使用USART串口TTLIIC通信。模块集成了3V 纽扣电池
串口波特率默认9600480038400可选,NMEA通信协议。57600可选,UBX协议。
兼容多种飞控GPS
模块尺寸:23.5mm*33mm
供电方式:3.3V-5V

网友:
I2C口的没用过。

网友A:
板子上可有类似Atmel 328p这样的芯片?

网友B:
mwc目前还不支持直接连接I2C的GPS,我也是之前被误导了也买了I2C接口的GPS,事实上MWC里没有直接使用的代码。你需要再加一块Arduino来制作导航板,328就可以了,花费不是太高。最终应该是GPS的TTL接Arduino的导航板然后接飞控。代码只要在GPS段里开启#define I2C_GPS,GPS段里其他所有代码全部关闭掉。导航板的代码在code.google.com/p/i2c-gps-nav/downloads/list

GPS效果非常好,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可有类似Atmel 328p这样的芯片?

nano一般就是328芯片。

网友C:
GPS模块上的I2C是预留给EEPROM的储存搜星资料的不是给通讯的
我也是之前被误导了也买了I2C接口的GPS!!!!无良的商家阿,还比较贵!
两个方法使用这GPS,如楼上说的加一块I2C-GPS板,要马就用2560的飞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目前还不支持直接连接I2C的GPS,我也是之前被误导了也买了I2C接口的GPS,事实上MWC里没有直接使用的代 ...

非常感谢,看来我还是得把我的2560板修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可有类似Atmel 328p这样的芯片?

没有的,应该是那两个口没有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上的I2C是预留给EEPROM的储存搜星资料的不是给通讯的
我也是之前被误导了也买了I2C接口的GPS!!! ...

谢谢指导,的确后悔了,要贵20-30块呢,早知道买nano都要能买了

网友B:
个人觉得加I2C-GPS板比较好,一来便宜,二来可以用超声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加I2C-GPS板比较好,一来便宜,二来可以用超声波哦

也好,恰好我又两块uno,一块nano那就用nano做转接板吧,谢谢了

网友:
328可以直接支持I2C-GPS,早有人实现了,我也正在研究。
论坛不让发链接,下面是Base64编码的网址,自己解码!
aHR0cDovL3d3dy5tdWx0aXdpaS5jb20vZm9ydW0vdmlld3RvcGljLnBocD9mPTcmdD0xNjU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加I2C-GPS板比较好,一来便宜,二来可以用超声波哦

怎么用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用超声波???

可以看一下I2C的代碼。裡面有講怎麼接入聲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加I2C-GPS板比较好,一来便宜,二来可以用超声波哦

什么叫可以使用超声波了》????也可以用串口超声吗??还是怎么接??求解释!!!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可以使用超声波了》????也可以用串口超声吗??还是怎么接??求解释!!!非常感谢!

導航板 I2C_GPS_NAV_v2_2 的代碼裡有這麼一段,簡單的翻譯一下
// Sonar support. Based on code mods from Crazy Al                                                                                  聲納支持,代碼基於Crazy Al
// Connect Sonar trigger to PC3 (arduino pin A3) and echo output to PC2 (arduino pin A2)                              連接聲納的trigger至arduino的A3,連接聲納的echo至arduino的A2
// Supported sonars :                                                                                                    支持的聲納類型:
// Ping/Pong type sonar modules such as HC-SR04, SRF-04, DYP-ME007 and many others...                           电平触发式聲納,比如HC-SR04, SRF-04, DYP-ME007等等                《——就是淘寶上15元那種,把跳帽拔掉就是電平模式,不拔掉就是串口模式,具體拔不拔自己研究
// PWM output continous sonars such as the MAXBOTIX series (connect pin2(PWM out) of the sonar to PC2     PWM聲納,比如MAXBOTIX,這種聲納的PWM腳連接到arduino的P2     《——這種聲納就是汽車的倒車雷達上用的,但是汽車上那個是12V的

#define SONAR                                                // USE Sonar                                                                            開啟聲納

// Sonar type uncomment only one at a time                                                                                               下面模式只能選一項
#define PINGPONG                                                                                                    电平触发式聲納
//#define MAXBOTIX_PWM                                // PWM output mode sonar                                                        PWM聲納

用導航板裝了聲納在MWC的界面裡也不會顯示聲納已經啟用,因為官方的MWC代碼雖然支持聲納安裝,但是並沒有在運作的代碼。但是這個導航板的聲納卻是在運作的(雖然沒有任何顯示),從飛行表現來說很簡單,裝了聲納以後近地高度定位非常精確,這顯然不是GPS的高度定位在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導航板 I2C_GPS_NAV_v2_2 的代碼裡有這麼一段,簡單的翻譯一下
// Sonar support. Based on code mods f ...

真心太尼玛牛b了!!!服了大家了!!谢谢! 我到程序里找找!福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導航板 I2C_GPS_NAV_v2_2 的代碼裡有這麼一段,簡單的翻譯一下
// Sonar support. Based on code mods f ...

再问一句啊 今天都连上了 , GPS也调通了

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超声波定高呢?

气压定高的时候有用?BARO
还是GPS HOLD的时候有效果啊??
还是需要怎么设置? 飞控只开启IIC GPS就行吗? 声纳用开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再问一句啊 今天都连上了 , GPS也调通了

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超声波定高呢?

mwc的GPS段里只需要开通I2C——GPS,其余全部关闭,声纳也不用开启(MWC官方代码里声纳没有实际起效)。

至于表现嘛。。你把导航板里的声纳代码关掉,然后试试看就知道了。。。从GUI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導航板 I2C_GPS_NAV_v2_2 的代碼裡有這麼一段,簡單的翻譯一下
// Sonar support. Based on code mods f ...

真的是太感谢了。又多了个玩的,我英文不怎么好看代码比较费力一直没找到多谢提醒。我理解了下原理可能是它把GPS和声纳的数据做了融合,因为GPS本来就有高度信息只是不准确。加入声纳提高了精度再通过I2C告诉MWC。MWC那里处理的只是GPS信息所以在MWC这边没有任何设置。而在转接板那里的设置是随GPS开的估计关了GPS HOLD就会关闭。只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的GPS段里只需要开通I2C——GPS,其余全部关闭,声纳也不用开启(MWC官方代码里声纳没有实际起效)。
...

今天上来看到都回复这么多了,非常感谢解答,查来查去,原来是2560 r3那块板的下载部分的16u2坏了;我把mega2560用ttl连接可以用了;现在gps用tx2/rx2口,已经能在gui里面看到卫星和经纬度啥的了,但是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解答下(谢谢了):1,我的控是6通,有两个两段开关,我有bmp085气压模块,是不是把飞机飞到一定高度,同时开定点和定高才可以把飞机定到当前点,要是光开定点的话,是不是会上下没有个准;
2,gps home 我设置为另一个2段开关,是不是我开机收到卫星信号就表示当前点为home,然后我飞到一定时候,打开这个开关就可以回来;
3,我看了一下gps那些代码,里面有gps附加设置,可以设置一些pid,这个pid是不是跟gui显示的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也需要在代码里面改为适用于自己飞行器的pid值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来看到都回复这么多了,非常感谢解答,查来查去,原来是2560 r3那块板的下载部分的16u2坏了;我把m ...

第一個問題,是的,磁阻,氣壓,gps分開工作。mwc的代碼我還沒讀全,好像所有傳感器的數據並不混合,分開調整飛機的姿態,只是參與度不同

第二個問題很遺憾,我還沒有測試gpshome,主要是我的接收機不支持失控,這個功能對我來說就可有可無了。
以下是紙上談兵,根據手頭的資料匯總,gps home確實以開機後定的第一個點為準。用遙控器開啟這個功能我還沒機會測試。主要是gps home這個功能有點危險,希望你如果要試驗也請先卸掉螺旋槳進行地面測試。

第三個問題嘛。GPS導航代碼PID確實跟主控分開,兩者都可調節,前者PID調節精度,後者PID調整前者來的數據到飛控的參與度(見第一個問題)

導航板PID的選項分別是
GPS定位增益

導航增益

導航的參數和限幅器

濾波器

我是沒怎麼調,不過看到了一下第一個裡面的選項似乎能增強抗風性,留待以後測試,或者期待你的測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