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马达齿配置

楼主(2013-04-27):
大家好,我的马达是BL500MX,电调是亚拓70A,大齿盘是直齿162T的。请问配多大的马达齿好些?希望机子有点暴力。感谢了。

网友A:
我的是134T斜齿。。现在用的是12T电机齿。我算了下最高转速超过3000了。。所以是不是有必要换成11T的电机齿?

网友:
这款500飞了很久了,一级棒的练习机。原厂配置就最合适,爆不暴力在于电池的选配,3300比2600爆,我感觉2600电池使用起来寿命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34T斜齿。。现在用的是12T电机齿。我算了下最高转速超过3000了。。所以是不是有必要换成11T的电机齿 ...

怎么算的哦。应该没有3000转哦。我之前就用的这个配置,飞起感觉不错。现在换直齿了,感觉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算的哦。应该没有3000转哦。我之前就用的这个配置,飞起感觉不错。现在换直齿了,感觉不行了。

就是这么算的吖。。难道不对嘛。。斜齿134T和12T.1600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