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东西如何使用(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3-04-27):
请教这东西如何使用(速度传感器)有会用的兄弟吗??会的兄弟帮帮忙!!

网友A:
里面就是个霍尔吧   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个霍尔吧   楼下继续

谢谢兄弟....知道如何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知道如何使用吗?

如果里面是霍尔,转子上粘个小磁铁,输出接表头,就可以测试转速了吧,我也不是很懂,猜的啊,哥,楼下大侠大仙补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里面是霍尔,转子上粘个小磁铁,输出接表头,就可以测试转速了吧,我也不是很懂,猜的啊,哥,楼下大 ...

谢谢,图片还拍少了,东西的中间有条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谷哥,得知此物是高周波传感器。
白线:  +12V
黑线:  地

太感谢兄弟了。。。我也求过谷哥,怎么就找不到!!谢谢!!为什么有的说是速度传感器,是否可以用来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谷哥,得知此物是高周波传感器。
白线:  +12V
黑线:  地

另外再请教,输出接什么表头能用,谢谢!!

网友C:
数码表头 【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谷哥,得知此物是高周波传感器。
白线:  +12V
黑线:  地

做啥子用的啊,测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用来测速度。
应该是每转一个齿,输出一个脉冲,
接一个数显频率表头应该可以。

应该和鼠标滚轮的原理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表头 【计数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用来测速度。
应该是每转一个齿,输出一个脉冲,
接一个数显频率表头应该可以。

就不知道能不能测多高的速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表头 【计数器】

兄弟,有什么表头或计数器能推荐吗??最好有个图片,对这个是菜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数器

谢谢兄弟,最好能推荐个计数器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最好能推荐个计数器型号

你是在找计数器?还是要利用这个呢?这个上面 hnyqp 讲的已经很详细啦 计数器某宝上很多 数码的机械的

网友:
脉冲传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测最高频率是5kHz,每分钟就是300k个脉冲,
如果齿轮的齿数为100,可测的最高速度为3000转/分。
齿数 ...

谢谢兄弟和楼上的taeill 兄弟,大概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谷哥,得知此物是高周波传感器。
白线:  +12V
黑线:  地

正好手头有这个计数器,麻烦兄弟帮看看能不能接上!!麻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找计数器?还是要利用这个呢?这个上面 hnyqp 讲的已经很详细啦 计数器某宝上很多 数码的机械的

...

兄弟帮看看这个计数器能用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里面是霍尔,转子上粘个小磁铁,输出接表头,就可以测试转速了吧,我也不是很懂,猜的啊,哥,楼下大 ...

电动车的右手把就有霍尔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这个计数器,看资料是可以用。你按图试一下。

这个脉冲表,有二路啊,接一路也可以用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这个计数器,看资料是可以用。你按图试一下。

呵呵,昨晚自己乱搞了一通,只听朋友说接在CP1,但不懂得原来12V电源可以在计数器直接接上!!呵呵,刚看到兄弟的图才知道,已经试验成功了!!!改天再做个齿轮盘,起初用纸做了个齿轮,没反应,后来用一个铁片,一插一拔居然有反应。。。。哈哈,谢谢兄弟,也谢谢各位帮顶的兄弟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实验成功,我也很开心。

实在是有兄弟和论坛的朋友帮忙才懂得如何搞,谢谢了,呵呵,确实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