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1代驱动与win7 旗舰版32位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玉兔1代,调参在win7旗舰版32位上。
一开始自己菜鸟,确实不会,经过客服和大家帮忙后驱动成功了,能调参了。
今天突然发现问题,打开调参后提示端口未打开!客服和群友提示方法一一操作:换到机背usb口、重新驱动、进入管理账户使用,均告知端口没有打开!

我重启了n次电脑了,32位驱动程序装了卸载了n次了。还是不成!

求教!

网友A:
可能是这样:假如你第一次接的是COM3,拔下来之后重新插入,尽管借口仍是COM3,在软件里仍要重新选择一次COM3,才能显示数据,否则无法调参。你也可以把从COM1端口开始的所有端口逐个选择一遍。另外,调参软件的驱动安装后,软件就在那个文件夹里不要移动它,复制一个也不行。否则要重新安装驱动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样:假如你第一次接的是COM3,拔下来之后重新插入,尽管借口仍是COM3,在软件里仍要重新选择一次CO ...

我试试吧。
以前是驱动安装不正确的话,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黄色惊叹号,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而且插上usb后,玉兔正常,但是电脑端什么提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吧。
以前是驱动安装不正确的话,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黄色惊叹号,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而 ...

我也是这样的,电脑上什么都没显示,不过我软件还是能正常打开的。你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