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四轴飞起来慢慢地顺时针转啊???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3-04-27):
我微调试了,左右都调到最大也照样转,求帮助

网友A:
电机可能不是很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能不是很垂直

亲电机是否垂直怎么、调啊

网友B:
用调参软件从新导下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调参软件从新导下参就好了

什么意思,再说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电机是否垂直怎么、调啊

电机轴跟地面垂直,我说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希望你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跟地面垂直,我说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希望你能明白

懂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能看看是否垂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能看看是否垂直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着,我是靠眼瞄的,不要差太多就行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飞控 是否开启了锁定航向?

网友D:
你的机架有没有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飞控 是否开启了锁定航向?

我用的wmc飞控,就开了一个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架有没有水平啊

机架水平?这都是买的现成的机架,他要是不水平我怎么弄啊,求教,怎么看水平不啊

网友E:
上图上视频也好帮你啊 文字太苍白了  无处使力。。

网友F:
用气泡管校平

网友:
手机下一个水平仪,慢慢调水平吧

网友G:
我的体会:试试看动力开关不要一次推到足够起飞的状态,而是每次调一小格或一档,发现往某一方偏转时,反向调微调的上下和左右。需要记住,微调开关不固定,也就是说,每次加一档油门,都要重新用微调校准,慢慢的就可以平稳的飞起来了。
我是这样试的,你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飞控 是否开启了锁定航向?

用的是wmc飞控啊,锁定航向?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气泡管校平

要是不平怎么弄啊==买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上视频也好帮你啊 文字太苍白了  无处使力。。

就是飞机起来之后,慢慢地顺时针转,悬停也停不了,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体会:试试看动力开关不要一次推到足够起飞的状态,而是每次调一小格或一档,发现往某一方偏转时,反向 ...

等着我试试,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