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六轴 apm2.5 爽炸 有视频 原因

楼主(2013-04-27):
不幸中的万幸 掉树上了  毫发无损
原因

用的3s电池  电流比较大  线烧掉了,绝缘层都烧了。大家检查一下  ,谁还在用这种电调板,注意一点电流哦。

网友:
细节很重要啊,电源板质量有待提高。我的不是这种。幸亏没买啊。

网友A:
APM飞控怎么样?你是默认参数下飞的吗?飞的稳吗

网友:
RP好,掉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怎么样?你是默认参数下飞的吗?飞的稳吗

默认飞450很稳    680 稍微降低一点p就是了      你要买的话建议买6h的gps   6m精度不咋行

网友:
朋友也不推荐这款电源板。都是自己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飞450很稳    680 稍微降低一点p就是了      你要买的话建议买6h的gps   6m精度不咋行

有风的时候飞过吗,感觉怎么样:抽吗:?

网友:
实际用下来,发现这种同心圆结构的分电板对飞控干扰比较大。

网友:
太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的时候飞过吗,感觉怎么样:抽吗:?

还没有在有风的环境下飞过 ,这玩意其实就是mwc加强版  核心是一样的   pid调好就好飞

网友:
挂树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其实lz焊工也不行啊。。。

网友:
把绝缘层挂掉,用烙铁渡厚点锡不就行了吗!最好还在表面焊上粗点的铜丝。。。。。

网友:
娘的,我六轴下午也小炸,好在电子设备没有损失。

网友:
我也曾经烧过一次因为电调板的铜箔剥落所致的故障,万幸是拿在手里调试的时候,就烧了根数据线。在这里推荐用双面的环氧树脂的覆铜板来自制电调板(其实双面还是单面无所谓,但是一般双面的做工好很多),非常耐操,用烙铁反复长时间焊接都不会烧焦板子,而且有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己DIY非常大的焊点和非常宽的线路,有利于牢固。楼主这种板子我试过用风枪在高温下吹一下就鼓包了,根本吃不起苦。

网友:
瞧瞧先,持续关注中!

网友:
好像飞的很惊险

网友:
确实惊险

网友(2013-05-30):
这种板子磁干扰大大滴!

网友B:
我也在纠结如何分电的问题。
lz飞了这么就都无事,最后卡树上堵转,瞬间电流大烧的吧。
有电就有磁,不用板直接焊也逃不脱这么多大电流线的干扰磁场啊。
难道用同轴线来屏蔽啊,太重

网友:
学习了。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3-07-26):
在視頻裡,斷電的一剎那,啥聲都沒後,看著自己也跟隨自由落體一樣!

网友:
看著視頻聽沒聲的一剎那,感覺自己也隨著自由落體一樣!

网友:
自由落體太刺激了!但別再重複那動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纠结如何分电的问题。
lz飞了这么就都无事,最后卡树上堵转,瞬间电流大烧的吧。
有电就有磁,不用 ...

是斷電全沒動力才掉下來,再卡树上的!堵转令瞬间电流大當然會烧,但不是這樣!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空中停车坠下

网友:
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