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在油直上挂相机 视频出来抖动太大有 ...
求高手指导~~~在油直上挂相机 视频出来抖动太大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3-04-27):
如题 求指导

网友A:
换高档相机^^

网友B:
减震云台

网友C:
云台做好减震先,拍摄设备好坏也直接影响

网友D:
要弄减震啊 或者用电机带

网友E:
装好的云台

网友F:
先调好机器在说其他的,震动来自飞机,把飞机震动讲到极限在说云台不好的事,怎么那么多愤青,灌水不是这莫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