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电调A。B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27):
中特威电调A。B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进口的电机电调 比国产的好很多吗

网友A:
B系列可设置选项更多,而且BEC电压也可以设置。B系列使用的MOS比A系列更好一点。

网友A:
进口的电调就是程序好点,如果不飞直升机根本感觉不出来。 进口马达就是效率高,但是你也要能承担起那个价钱。

网友B:
b系列的有定速,bec电压可调,缓启动,比较适合直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