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锁定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双发机型,如果用3、7通道作为油门通道,油门锁定功能怎样设置才能锁住3通道和7通道,目前仅能锁住3通道。天九SII控

网友A:
如果7作为随动,跟3混控如何?

网友B:
为什么要两个通道啊,不应该是一个通道,然后用Y线吗

网友:
设置一个混控,我双发A10就是这么弄得。把教练通道映射过去。  (我用的是天7,天9也有,设置方法一样)

网友:
加一个合适的混控器,还能实现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作为随动,跟3混控如何?

现在3和7确实是混控,推油门3和7能够联动,只是油门锁定的时候,只能锁定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作为随动,跟3混控如何?

是的,现在确实是3和7联动,并且已经设置混控,可以差动,我的问题是油门锁定功能只能锁定3通道而不能锁定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两个通道啊,不应该是一个通道,然后用Y线吗

用Y线就不能设置混控实现双发的差动了,我的是卡特琳娜双发水机,差动可以使飞机在水中轻松转弯,很实用的功能。

楼主:
求高人解答

网友:
非常久没用过天9了,都找不到了。。。。按说可以混控一个开关到一个通道吧?

网友(2013-12-08):
熄火后,螺距需要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