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悬停时机身倾斜

楼主(2013-04-27):
450悬停的时候很稳,但是机体有轻微向一侧倾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尾桨产生了一个水平方向的分力啊

网友:
小机子,尾桨平面可以调整到和主桨平面不垂直
主桨的反扭力和尾桨的推力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当然,前提是你的重心在中轴线且无地效的情况下

网友A:
对尾悬停时,感到机身微微向右倾斜,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初學時也有這樣的疑問.原來是物理現象.
連真機都會有.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移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那里正在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是的 ,这是物理问题,解决的办法目前不太实用,有人说反向加配重,感觉还是不加好,因为那个倾斜度就是飞机自定义的平衡位置

网友:
直机越小越倾

网友B:
你骑个自行车侧面挂袋米骑起来车也是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尾悬停时,感到机身微微向右倾斜,是正常现象。

左倾正常,你的可能十字盘没跳平吧

网友:
这是因为尾旋翼轴和主旋翼平面不在同一平面上,由于尾旋翼产生的横向推力导致机体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骑个自行车侧面挂袋米骑起来车也是斜的

  很适合 给入门者 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