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厮470套装装了府仰舵机画面果冻

楼主(2013-04-27):
小厮470套装装了府仰舵机画面果冻,云台缩短了。其他都没有动。为什么呢?

楼主:
用雷虎ds1015舵机,接在接收机上。

楼主:
经过今晚晚上3小时的夜航反复调试。基本解决。结论是下面云台重心不可以动。完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今晚晚上3小时的夜航反复调试。基本解决。结论是下面云台重心不可以动。完毕

楼主怎么基本解决的?
小厮原理上是靠上下配平来解决稳定性的,如果改了云台俯仰之后没调整角度上下重心就不在同一个面上,云台俯仰角度越大,重心越偏容易造成果冻。这时候就指望不上横滚跟俯仰两个舵机跟弹簧了!  小厮其实也可以拍到正射的画面的只不过要先配好平在上天飞~~~~
还有是请教楼主,加了俯仰舵机之后会不会在不变换云台角度的时候也会有轻微的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基本解决的?
小厮原理上是靠上下配平来解决稳定性的,如果改了云台俯仰之后没调整角度上下重 ...

毕竟是小斯。和s800还是有区别。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可以空中变府仰角度。一定要在地面上调好府仰再上天。不知道你明白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斯的尼阻避震胶是只可以承受微单。如果再加一个舵机就重了,超过他本身的承受力造成果冻画面。不知道大家赞同不?

楼主:
大家可以加我390394620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斯的尼阻避震胶是只可以承受微单。如果再加一个舵机就重了,超过他本身的承受力造成果 ...

不会 避震绝对是够用的  陈导的机器挂的6S的电  跟DV  加起来是现在承受力的2倍左右吧。 云台那里固定角度的螺丝连接处都做了避震,只是如果加上了俯仰舵机之后连接处就没那么紧密,原理上会造成震动.....没试过没有发言权,如果楼主测试有果冻的话,建议还是摘掉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避震绝对是够用的  陈导的机器挂的6S的电  跟DV  加起来是现在承受力的2倍左右吧。 云台那里固定角度 ...

明天测试啊

网友B:
你那个加的方法不行!重心变了增稳当然不一样了啊!有2中方法,一个是YS出固件,随着一切俯仰,然后系统再记忆一套位置,IMU同时记忆2套的位置,随着你切换而改变!
再就是弄个无刷云台在下面,仰俯,和横滚的重心都在一个点上,这样你仰俯才能没有果冻!所以折腾的很费力,楼主别想小厮有太大的动作了!O(∩_∩)O

网友C:
同意10楼的说法,小斯之所以有较好的稳定效果,就在于微妙的斯坦尼康静态平衡结构。本来俺也准备加个俯仰舵机的,后来发现云台俯仰变化后,斯坦尼康的重心变化太大了,彻底破坏了相机与配重之间的平衡关系。
我现在有个土办法,实现垂直正投射很容易,不用舵机了,而是用一根很结实的橡筋,一头拴在相机底部,云台卡环螺栓的位置上,另一端拴在IMU附近。橡筋的长度可以调整,确定了云台俯仰的角度后,再用电池的位置来找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10楼的说法,小斯之所以有较好的稳定效果,就在于微妙的斯坦尼康静态平衡结构。本来俺也准备加个俯仰舵 ...

内容好办法。最好有照片。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加的方法不行!重心变了增稳当然不一样了啊!有2中方法,一个是YS出固件,随着一切俯仰,然后系统再记 ...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

好久没上论坛了。
我的小斯也加了深度俯仰舵机,且没有果冻,你是否考虑下是由于高频振动引起的画面果冻?因相机俯仰改变而引起的云台整体重心的改变只会导致航线中拍摄画面俯仰方向的不稳定(轻微晃动),画面果冻是机器高频振动的表现。

至于飞行中改变相机的俯仰角度,重心变化了,云台的俯仰也会小幅度的跟着变化,但这是有办法解决的.我是用的控的混控功能,即把七通和八通设混控,当八通的深度俯仰舵机动作时,有七通的云台俯仰舵机作出反方向的动作,作为云台重心改变的补偿,云台杆依然保持竖直。当然这个混控的比例要经过反复的试验。当然还可以像楼上某位朋友说的,加个类似无刷云台的相机框,相机俯仰的改变不会导致云台整体重心的改变,那应该是最理想的,但相对折腾量较大些
还有就是,不理解你问什么要把云台改短?这就更加限制了电池的重量(容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毕竟是小斯。和s800还是有区别。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可以空中变府仰角度。一定要在地面上调好府仰再上天。不 ...

我的是MR小斯,不知跟零度小斯有多大区别。零度小斯的俯仰舵机确实改变了相机的重心,相当于改变了杠杆下部的长度,但这理论上只会影响画面稳定度(晃动)但不该出现果冻。如果出果冻是不是因为舵机间隙大啊,请楼主检查一下。我的MR小斯是可以在飞行途中调整俯仰和横滚角度的,不会影响杠杆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MR小斯,不知跟零度小斯有多大区别。零度小斯的俯仰舵机确实改变了相机的重心,相当于改变了杠杆下 ...

好,谢谢。我已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上论坛了。
我的小斯也加了深度俯仰舵机,且没有果冻,你是否考虑下是由于高频振动引起的画面果冻 ...

是的有道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