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小斯使用的一些小体会(补充版)

楼主(2013-04-27):
入零度小斯有一段时间了,也拍了不少视频,总的来说,小斯的性价比在目前来说相当的不错。
视频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不过可以在这里说说个人在使用中一些小经验。

小斯拍摄视频最稳定的时间就是上升航线,我在拍摄的时候,尤其是手动飞行的时候,尽量都是让小斯处于缓慢爬升的状态。

还有,要善于利用小斯手动飞行时的飘逸状态,不要刻意控制,掌握好飞机随风漂移的方向和角度,配合控制云台方向和俯仰,这样拍出来的视频也很稳定。

有朋友说,小斯云台的俯仰控制动作灵敏度太高,我是这样处理的:在设置俯仰控制旋钮的时候,增加一个微调旋钮。控制比例大概
是20~30%,例如你的俯仰控制设为LD,那微调可以设为LS,这样,你LS拨杆的最大行程就是俯仰全行程的20~30%,根据我的经验,这个行程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要。这样调节俯仰可以做到非常的平滑。以上的调整是使用FUTABA T8FG,其他控可以参考设置。

以上体会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各位模友有更好的经验分享,也欢迎模友单独交流。

补充一下,经过一段时间对各种厂家无刷微单云台的测试,发现了小斯更多的优点:
1、几乎没有高频震动,没有普通二轴云台或者低端三轴云台的航向角抖动
2、结构简单可靠,只有负载不改变,现场几乎不需要什么调试过程
3、抗风稍差的问题可以升级为六斯或者八斯解决
4、会有一些低频晃动,很容易通过软件增稳解决
5、性价比很高,全系统价格还不到一个电控云台价格

网友A:
纯技术帖,顶起,顺便广告位招租。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写了三招才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技术帖,顶起,顺便广告位招租。

一个月多少钱

网友C:
确实是好帖,小斯是好东东,精心调整好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D:
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好帖,小斯是好东东,精心调整好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目前航拍设备小斯不是质量最好的,但一定是性价比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茅塞顿开~~~~

希望有经验了也多和大家交流

网友E:
钓爷也有不吹牛皮讲技术的时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钓爷也有不吹牛皮讲技术的时候…赞一个

爷平时讲的都是技术啊,不同角度,不同行业,不同学科而已。

网友F:
“小斯拍摄视频最稳定的时间就是上升航线,我在拍摄的时候,尤其是手动飞行的时候,尽量都是让小斯处于缓慢爬升的状态。”

这个不太正常吧,怀疑您的杠杆平衡没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斯拍摄视频最稳定的时间就是上升航线,我在拍摄的时候,尤其是手动飞行的时候,尽量都是让小斯处于 ...

确实是下面稍重,高人。
我挂GH2,上面用4S5200电池,自己改装了电池杆,还是差了一点点,平衡的时候,相机这边稍低。

网友:
钓爷无处不在呀

楼主(2013-10-05):
这帖子还是比较有意义

网友:
小斯绝对性价比高  可以出片的
想增加留空时间 只能改六轴或八轴    我的是最早的4225电机  换新的tm电机不知道能增加多久留空  感觉四轴再怎么换电机 已经是极限了
一般八分钟就降落    有时候为了镜头会飞到十分钟

网友:
这个爱益得顶

网友G:
最近小斯又是30几个起落,海拔1500米也飞过了,小斯没闹脾气,真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小斯又是30几个起落,海拔1500米也飞过了,小斯没闹脾气,真耐操!

哥们  你是新版电机还是老版的    新版是TM 3508还是31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小斯又是30几个起落,海拔1500米也飞过了,小斯没闹脾气,真耐操!

这就是小斯的优点之一,1800米我都飞过了,很稳定,唯一就是风大的时候云台晃动,如果换成六轴改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