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直流电机调速器”当电调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2013-04-27):
之前用几部遥控玩具车改成比例遥控,现在意犹未尽,又在淘宝看中一款1:8的遥控玩具车,据介绍这部车使用一个380电机,用12V充电电池供电(改低电压动力就会不足),手里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电调,我就想能不能用“直流电机调速器”对380电机进行调速呢?比如在12V电池中间接电位器再接380电机,通过(舵机)旋转电位器控制电机的转速?
望各位不吝赐教~~哦哦

网友:
说白了这货也就是一个简易电调。就是调速方式有些不同。

网友A:
楼主花30元成本可以DIY一个40A的单向有刷电调。

网友:
这个改没多大意义,虽然也是pwm调速,但是遥控的时候是需要将舵机位宽信号转换成pwm信号。 这个是靠机械电位器调pwm信号,要改的话动作很大。其实买个成品电调不比这货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花30元成本可以DIY一个40A的单向有刷电调。

电子知识半懂,而且玩模型只是业余爱好,不想花费脑力在搞电子上%¥嘿嘿

网友:
没多大意义

网友:
俺觉得 改这个  意义不大

网友:
一个高压电调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