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求推荐遥控器(新进展和新问题需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27):
      今天在地面把MWC的GPS和超声波什么的都安装调试好了,飞行的非常稳定,正在得意的时候飞机忽然开始上窜。降落到地面上以后,还没上锁飞机就整个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损失电机一个。后来卸掉浆去老地方用EZ-GUI调试,发现是接收机受到干扰。

伤心的分割线

以上是前情提要,我用的遥控器是非常非常便宜的老式FM遥控器,就是某宝上最低价格的那个。。。。

所以求一个廉价的2.4g遥控器,唯一的要求就是便宜。。。。。。。

真心没钱,我电机都是用的是海宝C2828,26元一个的东西,导航版是用的uno

顺便附上折翼的飞机

这种电机质量很糟,
顺便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周围有开车,和停车的人时候才会有干扰,莫非是汽车的遥控钥匙所造成的?

对了还有个要求是要能触发失控返航的控。拜托各位了。

———————————————————————————(新的进展和问题)—————————————————————————————————

看了一下2.4G的遥控器的价格果断的不买了,还是发挥DIY的精神,遇到问题拿钱绕过去就没什么意思了。

经过检测,GPS芯片没有所谓的干扰一说,汽车钥匙我去借了好几把,挨个测试也没有问题,结果发现问题还是在蓝牙芯片上。

然后我把接收机拆下来准备单独跟蓝牙捆在一起测试的时候,闲的没事测了一下FM的天线,结果发现断了。OTL

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平时把天线绕在CD壳上,太紧了,结果接收机里面的拉断了,平时因为我也不往高处飞所以看不出来,这次蓝牙造成的干扰把问题放大了。

现在重新焊接完以后,天线全部收起也能保证信号质量,但是收起的时候一拉开距离就还是会有干扰,顺便发现我的这个FM遥控器的晶体很奇怪是40MHz的

所以请教大家问题如下:

1.FM接收机的天线应该怎么放置信号最佳

2.我这个40M的晶体是否应该,或者有可能换掉,以避免跟蓝牙信号冲突

3.还是说FM真的没救了。。。。

网友A:
你这个GPS天线的安装方式很新颖,收星正常?

网友:
你用是什么遥控啊

网友:
今天什么日子啊,我的六轴也小炸了,好在损失不大,只是摄像头及起落架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GPS天线的安装方式很新颖,收星正常?

GPS收星正常,Ulbox非常强力,我在家里都能定位,另外我实在没钱做什么GPS支架了OTL

遥控器是老式的FM遥控器,现在应该很少见了,估计就是因为容易受干扰

网友B:
这个电机是不是28块钱一个  香港海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不是28块钱一个  香港海宝?

是的,香港海宝,用起来还行,就是不能出意外

网友C:
楼主,你那电机好用不?性能怎么样?是不是淘宝上那个28块的2814?

网友:
2.4G的话,收个二手的,天地飞6通的差不多就可以。如果是想买新的,就看你的预算了

楼主:
有人说配置,那么姑且发一下,海宝的电机,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调,架子,1045浆,E-FLY100C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未知容量的电池,(KK飞控)以上花了600,KK飞控实在玩不来,扔一边了

然后用买了个X宝上面的坑爹的MWC,就是CRIUS SE老版的山寨,不过人家创业也挺不容易,就不具体说了,然后手边的UNO改了一个导航板,15元一个超声波,蓝牙是讨来的水木行的蓝牙串口芯片未知价格,还有个Ublox的100买的,然后去汽车装潢店讨了个陶瓷天线

已经花快1000了  O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电机好用不?性能怎么样?是不是淘宝上那个28块的2814?

我没用过好的电机,我连见都没见过,无法评论,只能说,完全不能摔,摔了就报废。

网友:
MWC怎么加超声波~ 求指教~ QQ: 975236299~ 谢了~

楼主:
刚刚在浙江经视新闻里看到青少年科创大赛上有人在展示多旋翼飞行器,真是闪瞎了眼。真是不能拿自己的血汗钱去挑战小朋友的零花钱。

『e.cztv.com』八点半的经视新闻第32分钟开始

网友:
比起天地飞6A。。。更推荐飞梦新出的6通道 F6TB 遥控器

飞梦的2.4G模块是出了名的不失控,我的天8都改的飞梦2.4g模块

网友:
本来想推荐斯巴达的6通(Spektrum DX6i )。看了下飞梦的价格瞬间被震惊了

楼主:
老大们,我飞机才这么点钱,能不能真心推荐个便宜的啊。。。或者有好心人卖个二手的给我么

F6TB看了一下288,没有比这个低的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们,我飞机才这么点钱,能不能真心推荐个便宜的啊。。。或者有好心人卖个二手的给我么

F6TB看了一下 ...

去收个二手的吧,遥控这东西除了电位器其他部分很耐用,二手的差别不大

网友:
你把电机往里面装一些,炸鸡一般炸不到,只炸坏架子,损失小点。

网友:
瞧瞧先,持续关注中!

网友D:
对呀,GPS一般都是天线面朝上,也不用啥,我就是接了几个塑料螺丝往高,拧上就行,我是新手,所以一直把桨装在里面,桨尖大约和架子平齐,还有遥控和飞控是关键,别的可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