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越的无敌兔两轴云台不出货了?

楼主(2013-04-27):
为什么飞越的无敌兔两轴
云台
不出货了?只有三轴无敌兔,目前还是两轴的用的多啊.先入的ZYX-GS,买回来后发现两轴的没货,只有三轴的
,GS闲置中

网友A:
三轴的不是也一直无货吗?

网友B:
很简单呀,3轴的利润高嘛,还供不应求,我也定了2轴的,一直没货,后来换了3轴的很快就发货了。
其实就算3轴的也不贵了,同级别云台哪里还有3K以下的呢。

网友C:
我入了飞越的5D云台,无风的时候还行,风稍微一大,视频就有抖动,多次调参,横滚轴还是抖动,最后发现,风大的时候就这样,相机越重,传导的震动越明显

网友D:
所以一直没有看到飞越三轴云台的航拍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轴的不是也一直无货吗?
没错!定了好久了一直一拖再拖,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