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满电4S,5000毫安电池,起飞五分钟后,红灯不停闪烁!

楼主(2013-04-27):
NAZA满电4S,5000毫安电池,开始一切正常,起飞五分钟后,红灯不停闪烁!请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请看我的充电数据对不对!!!充电1小时03分就充满了!
用的是这个电池!

网友A:
如果你量电压不低的话,就是电池的放电能力不好了。换高C的电池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量电压不低的话,就是电池的放电能力不好了。换高C的电池会好很多

什么是高c电池?

网友B:
电池异常、电压保护设定问题?(设定过高)
低压、校准失败、系统其它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异常、电压保护设定问题?(设定过高)
低压、校准失败、系统其它错误

电压保护设定一般是多少?
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查出错误?

网友:
4S飞行时间比3S要短

网友C:
你好,需要知道你的电压设置情况,请QQ截图给我

网友:
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需要知道你的电压设置情况,请QQ截图给我

五一假期这几天你在线吗

网友:
1、电池是不是新的?新电池要通过几次循环才能完全激活。
2、20C 5000MAH 4S,你飞多大的飞机?飞机重量决定飞行时间。
3、NAZA 里有低电压保护,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4、还有你的配置也不告知一下,谁知道你的问题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