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SD接好,摄像头没有工作,其他都有显示了,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27):
我的OSD接好,摄像头没有工作,其他都有显示了,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用osd不懂

网友:
布线太乱了!!

网友:
线太乱了。用手拍两下试试。说不定就有图像了

网友:
好呀!就是感觉太乱了布线!

楼主:
线乱是因为我还没走线的,试好了才把线走下,不然走半天到头来用不了拆麻烦。。

楼主:
怎么发的贴都没人回话的么

网友A:
楼主,你该把与摄像头相关的部件都拍照出来,让大家看清楚,才能帮助你找出原因,否则无法判断.
我建议你先把摄像头连接到家里的液晶电视机上,看看摄像头是否工作正常(我就是这样检测摄像头的),然后检查飞控与摄像头的连接线是否安装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该把与摄像头相关的部件都拍照出来,让大家看清楚,才能帮助你找出原因,否则无法判断.
我建议你先把摄 ...

摄像头肯定是好的,后面我把OSD撤了就马上能用了,有点怀疑是OSD没给摄像头提供电。这个OSD很少有人用,想问个人也问不到,决不退棋的OSD

网友:
你去航拍摄影器材讨论专区发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