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6求教

楼主(2013-04-27):
我想知道我安的G6里面为什么固定翼可以正常玩但是直升机不行,选直升机后拨摇杆其他一切正常,旋翼不能转起飞不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进入通道设置,里面有个设置smoke的通道,把它的复选框选择或去掉选择,G6中不同的直升机这个选项的设置不一样。你可以试试行不行

网友B:
通道设置不对

网友C:
先設置飛機模式 就有4個通道 就可以使用 其他的Knob飛機襟翼,陀螺儀感度 \ DualRates大小動作 \ Smoke飛機發煙,起落架縮放,直昇機熄火降落 \ 3-Pos switch直昇機定速倒飛 ~
你在通道地圖裡的Smoke 的位置 正逆轉設置試試 ~

网友D(2013-05-30):
我也是这问题,推油门摇杆只有浆距动,但是螺旋桨不转~

网友C:
Smoke通道 是飛機 發煙\起落架收放 直昇機熄火降落 那正逆轉勾選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