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舵机接错了可以进行飞机对频吗?

楼主(2013-04-27):
我的是一架全新自己组装450飞机,我基本组装好了。但是还没有对频的,如果我的舵机接错,比如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接错了,对飞机对频有影响吗?能不能对频?请教前辈!谢谢

网友A:
不会影响,舵机的实际作用是升降还是副翼只和舵机的安装位置有关。

网友B:
完全没影响,别把电机先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影响,别把电机先接上就行

就是说不管所有舵机接错对于对频来说没有影响?要是舵机错位了,对好频后再来调换舵机的错位问题是这样吗?在对频的时候不接电机就行了?

网友C:
无影响!接收机不会知道你装错位的

楼主:
在此给各位好友鞠躬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舵机的实际作用是升降还是副翼只和舵机的安装位置有关。

真诚的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影响!接收机不会知道你装错位的

谢谢你的指教!让我受益非浅。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
谢谢你的指教!让我受益非浅。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影响!接收机不会知道你装错位的

请问在对频时接通电调电源,这时在接电机的那三根线应该有电源输出吗?

网友:
推油门会有输出

网友:
舵机接错了也能啊 难道你尾舵机都接错?

网友:
记住在调机特别是对频这样的事情时千万别连电机,杯具经常在这个时候发生

网友:
注意安全!
至少要拔掉电机两根线,对好频后先设置电调为缓起动再进行其他设置和调试。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