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轴的电机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27):
我的A轴后面写的是XL5 我查A轴的皮带盘是50个齿 谁能帮我算下这里该怎么填写 跪求

网友:
还有其他很多参数,比如皮带轮的减速比是多少?步进电机每脉冲多少度,驱动器细分多少?

如果不知道皮带轮多少减速比,就慢慢去数,大轮是多少齿,小轮是多少齿。

网友:
计算方法:360°÷每脉冲多少度×驱动器细分×皮带轮减速比÷360
比如皮带轮减速比是6,步进电机1.8°每脉冲,驱动器细分8
360÷1.8×8×6÷360=26.666666(小数点后6位数)意思是A轴每转1°角,需要26.666666个脉冲,第一格填26.666666

楼主:
大齿轮50个齿 小齿轮10个齿

楼主:
每脉冲多少度×驱动器细分 这2个数据 去哪里找

网友:
步进电机的资料,会写着,一般1.8°,或者1.2°,细分是驱动器上设定,一般8细分,如果是雷塞之类的大厂商,一般会直接写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
你的皮带轮减速是1:5

网友:
第一格试试22.222222,第二格第三格暂时不用变,试试,手动输入命令A360,看是否转一圈刚好

楼主:
电机上写着个1.8DEG 是这个吗、

楼主:
这是我的电机帮看下吧

楼主:
好像不行 转一点 电机就不转了 光嗡嗡响 轮不动

网友:
是有在转,你没先设置进给速度
先手动输入: F1000
再输入 A360

网友:
如果没改变进给,那么默认是的进给速度是F6,和F1000差了好多

网友:
你的步进电机是1.8°的

楼主:
是在这里修改吗

楼主:
我拜你当老师得了 我就是个人爱好 买了个机器想雕刻几个喜欢的模型 你多教教我吧 新手难啊

楼主:
加我QQ吧 教教我吧

楼主:
哦了 搞定了 电机带动皮带的那个螺丝松了 所以嗡嗡响 A轴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