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13-04-27):
没找到驱动器,用变频器驱动,编码现在没有用。电压频率比设为2,载波频率设为16K,太低了容易过载。

这个频率电流比较小。没有带负荷。

哪位老大见过与这个型号电机配套的驱动器资料请告诉一下,在这里谢谢了,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变频器,也想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变频器,也想知道怎么调试

AC200V的伺服电机,最低电压设成0-5V左右,中心电压设成75V左右,最高设成200V,基频设成200-400HZ,最高也一样,中间频率设成一半,最低的设成0,开机频率设0,手动上调,看电机的工作状态再调整中间电压或最高频率,如电机在某频率发抖是当前频率输出的电压过低,要提高下中心电压,总结来说是不断的修改VF曲线的形状以和电机的正常VF曲线一致,我是这样调试我的无编码的400W AC200V多摩川电机
注意一点,电机在调试中或因频率上升过快或电压过高而造成磁相错位只抖不转,这时要下降频率或关断电源再开才行

网友C:
msm042伺服馬達配套就是msd042的驅動
這是很老的型號了
我還有兩個全新200w的
也是還沒找到驅動器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与我试用情况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C200V的伺服电机,最低电压设成0-5V左右,中心电压设成75V左右,最高设成200V,基频设成200-400HZ,最 ...

大哥会调变频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会调变频器吗

我也是刚玩的新手,只是成功的用环洋2.2KW驱动了一个坛友送的无编码器多摩。伺服电机,电机现在不带载情况下运转正常,转速能从慢得像步进到高速运行不发抖,但能否当主轴不知,现在忙于调试C0630和RF30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sm042伺服馬達配套就是msd042的驅動
這是很老的型號了
我還有兩個全新200w的

委员长,我现在用着的荣福RF30B钻铣可能是台湾机,锣丝全是英制,有个别锣丝缺失,英制锣丝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知道它对应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玩的新手,只是成功的用环洋2.2KW驱动了一个坛友送的无编码器多摩。伺服电机,电机现在不带载情况 ...

我有个变频器带电机5~40赫兹电机非常有力40以上用手一抱就停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变频器带电机5~40赫兹电机非常有力40以上用手一抱就停机

电机参数是怎样的,变频设成是怎样的?加QQ聊吧,860338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参数是怎样的,变频设成是怎样的?加QQ聊吧,86033810

加了无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委员长,我现在用着的荣福RF30B钻铣可能是台湾机,锣丝全是英制,有个别锣丝缺失,英制锣丝有什么办法能快 ...

你的一定是台灣機
台灣的傳統機床所有帶螺紋的標準件幾乎都是英制的
因為台灣的螺絲慣用英制螺絲
這是辨認台灣產機床的主要判定原則

英制螺絲沒幾種規格
四分,三分半,三分,兩分半及兩分這五種是最常用的
英制不像公制螺絲那麼複雜
看習慣後一眼就能知道規格

測量最簡單的方式是找把老式公英制遊標卡尺
英制部分為八進位的
這種卡尺量一下馬上就能知道英制的尺寸
如果找不到就只能用公制慢慢查表的方式了
有錢的精度黨買全套英制塞規(不建議,太浪費老天爺會不高興的)
笨一點先各種規格買幾支當塞規使用

网友:
伺服电机至少需要检测磁极位置吧!这样岂不是失容易失步??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一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200V200W的多摩川伺服电机。曾经用富凌变频器试过。没转。就扔一边了。直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网友:
变频器驱动永磁伺服马达,好比汽油车加柴油燃烧一下,工作状态会好吗?

网友:
我有楼上一样的电机和变频器。只是编码器坏了!用24V无霍尔控制器能转,效果有待测试。

网友:
请用安川新款变频器,可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