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控的新机架~ 红白~

楼主(2013-04-27):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另外,MWC的飞控求指导~ 油门控制不好~ 升降太快~ 不会调~

网友:
兄弟你的机架多重

楼主:
机架大约380K~

网友:
油门可以通过设置油门曲线来降低灵敏度,gui和遥控都可以设置

网友:
爱上H4很不错哦~只是固定的地方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架大约380K~

这么轻??什么材料什么型号?

网友B:
链接处是焊接的?万一磕磕碰碰很容易变形的 ,换机臂那不是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轻??什么材料什么型号?

12*20的铝合金 打孔~ 将近两百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处是焊接的?万一磕磕碰碰很容易变形的 ,换机臂那不是很麻烦了?

对~ 焊接的~ 应该挺结实的吧~ 估计坏了就得全换了~

网友:
可以叫它“飞行马扎”,你要一屁股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轻??什么材料什么型号?

铝管 12*20的 跟 12*15的 两根500长  8*6的碳纤管 1MM碳纤版中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