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压油缸达人,给分析分析这个还有救吗?

楼主(2013-04-27):
唉: 液压油缸可能出现故障了,油顶液压时可以上升,停止泵油油顶又会缓缓回落,减压阀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油缸内只有1/2的液压油,不知是液压油不足?还是内部油封坏了?悲催的是油缸还是一体焊接的打不开。不知一体焊接的油缸怎么维修?

网友A:
现在估计是活塞环串油,从油缸底部找到焊口割开,拆出活塞,检查缸桶内壁有拉伤直接报废,搪缸配活塞的钱不如买新的了,没有拉伤更换活塞环,回焊底座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检查,看下回落的那个旋钮里面的阀体接触面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是这里漏油造成下降,那就好办了。研磨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估计是活塞环串油,从油缸底部找到焊口割开,拆出活塞,检查缸桶内壁有拉伤直接报废,搪缸配活塞的钱不 ...

这个应该是从顶部拧开的吧?就制造装配工艺来说也不太可能用焊接的组装方式吧?

网友:
肯定能修好,别急。

网友:
检查下单向阀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加点油,应该有个橡皮塞,拿掉后是加油孔,没液压油,加机油也能用】

网友:
重物举升器 好东西,自己改个小吊车的主力啊。

网友:
先找找應該有個開關
打開時會下降
鎖緊時才會頂升
一般都是這個東西漏油而己
這種超低速的油缸
拉傷機會很小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从顶部拧开的吧?就制造装配工艺来说也不太可能用焊接的组装方式吧?

现如今很多油缸都是缸桶、缸帽、缸座分开加工,活塞杆活塞安装进去后,两头焊死,维修时切开焊口,分别维修,算是简化版的吧,只有重型油缸才会选用紧固型式的,再有楼主发的照片里没有将底部看仔细,有可能在底部脚踩液压泵的部位会有可拆卸部位,也说不定,缸头是别想拧下来了,图片中明显是焊死的,焊接时只要活塞及活塞杆密封不严重受热就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看来胖喷壶兄建议应该可行,另外油缸底部,顶部都是焊死的,
还有委员长分析的漏油,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只是不清楚哪个部件导致了漏油?减压阀应该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