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D 7e 短接电阻无效的进 功率增强 超远距离

楼主(2013-04-27):
华科尔 DEVD 7e  短接电阻无效的进 功率增强  超远距离

看了G大的帖子,大家都想把自己的控距离增大,我曾试过G大的方法,我用的是RX701,短接了电阻,发现距离没啥变化,10MW只能传 1米,150MW只能过1堵墙都有丢包,我跑到天台去测试,我靠,50米不到,当时就想往下跳了,想了想也许G大的控不一样。确定短接电阻是短接正常的,后来检查发射模块的电源电压才2.05V,后来就破釜沉舟,拼一个,用直流电源把电压慢慢的升上去,升到2.5V时,奇迹出现了,150MW能穿2堵墙,我再升到3.3V再检查个个器件是否发热,看了担心多了,这时,奇迹又再次出现,100UW既然能在10米距离穿2堵墙,呆了吧?我也不知道调到150MW会有多远
发射功率1MW 测得数据3.3V/50MA,150MW测得数据3.3V/80MA。

    线的一头接在电容的正极,就是有一横的那端,另一头接到VDD,图片都那么清楚了,别啰嗦,,,,,,,,,焊好之后屏蔽壳一角往外掰一点,线就容易出去了

网友:
兄弟顶你一下。

问一下楼主你原高频头6、7脚之间是多少电压?我刚刚测了一下有5.3V。不知你原先是多少?

各位也先测一下自己7E高频头6、7脚之间是多少电压。就从左边数的第6第7脚之间的电压。

网友:
不是吧  又一神作  我转发过去

网友:
原供电电路是不是要断开?

网友:
天线馈线怎么焊成这样子!?有问题吧

网友: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呢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原高频头6、7脚之间是多少电压?我刚刚测了一下有5.3V。不知你原先是多少?

网友A:
华科尔在搞什么飞机,搞得这情况五花八门的!
遥控距离一人一个样,
测电流一人一个样
看做工还可以,怎么产品一致性这么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在搞什么飞机,搞得这情况五花八门的!
遥控距离一人一个样,
测电流一人一个样

我认为是测的方法不统一造成的。因该找一个大神统一一下测试方法后。大家做—个比较。

网友:
LZ砖家一枚啊。。。你知道这个模块的供电电压范围么。。。你知道2.4G信号为何穿墙性能超差么。。。你知道微波炉为何要在观察窗口里面装一层带孔的金属网么。。。单位也写错,是mW好吧。。。

网友:
LS有什么疑问吗?说来大家听听。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
小白鼠们,上啊!

网友:
可能各个高频么供电不统一,高的就远一些,低了就近一些.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大胆测试。

其实整套电路原本就应该是3.3V供电的,这样飞线过去并无太大问题。

看来有些朋友的距离不够,是因为高频头内部的LDO损坏了,无法提供足够的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大胆测试。

其实整套电路原本就应该是3.3V供电的,这样飞线过去并无太大问题。

你出个增加模拟旋钮的资料和固件发一下,我试改一下,好期待啊

网友:
晚上回家改了试试,另外有改过测试过的吗,开阔地到底最远能到多少米,

网友C:
这个帖子让我想到,当初我按照某网友的帖子从VDD取电,给D7e加装了led灯带(911控上的),发现亮度特别低,那位网友说需要接一个50-120欧的电阻,我发现接不接电阻都不太亮,后来一测VDD处的电压只有1.7V,难道是当初加装911高频头和泉速高频头的时候,把VDD和旁边什么东西短接了?重新焊接下没问题了,3.3V。我觉得改了灯带的同学需要注意了,在这里取电接灯带,会造成高频头电流减小哦。灯带从开关取电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让我想到,当初我按照某网友的帖子从VDD取电,给D7e加装了led灯带(911控上的),发现亮度特别低, ...

灯从开关上取不了。软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个增加模拟旋钮的资料和固件发一下,我试改一下,好期待啊

最近忙的很啊。。。期待众人拾柴啊。。。不然开源不是白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灯从开关上取不了。软开关

电池供电上引出一根线,共用开关控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大胆测试。

其实整套电路原本就应该是3.3V供电的,这样飞线过去并无太大问题。

静电没预防好 刚才别人教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静电没预防好 刚才别人教给我的

是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上引出一根线,共用开关控制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863

网友:
有点看明白了

网友:
我的6,7脚 有 7.3V , 电池电压是8.05V, 主板上VCC 3.33V

网友:
感觉您的接线有问题,因为您是把VDD和高频头的那个电容的整机短接了,可是那个电容是高频头LDO的输入端,这样的接法这个LDO的输出是不会到3.3V的,且VDD是3.3V而那个电容的正极电压是电池串联二极管得到的,如果这样短接是不是问题就太大了?!
应该把高频头LDO拆掉,然后VDD接高频头LDO右边的电容的正极。

网友:
LZ是改控高手啊!

网友: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方法短接,显示屏的电压由5.2下降到3.94.你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用5.2v电池67角电压4.75v需接这條电線吗?

网友(2014-01-21):
LZ 你干脆进华科尔工程部吧.

网友:
1. 軟件
2. 電壓

网友(2014-10-13):
这样会不会影响寿命呢?

网友:
这都行!!再多做些测试就好了!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上的高手们,平时玩的玩具级的直升机开机时都用先把油门推到最大再拉到最小进行对码,这个是怎么个机理,难道是把油门遥杆当成一个对码开关?

网友:
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4-11-20):
试了一下,电压到是从1.2V升到3V了,不过电量显示不准了。。VDD也从3.3V升到4V了,和那个电容的电压一样了。。电容原来的电压有4.3V,降了一点!!

把电线拿掉后还有2.8V吧,比原来1.2V升了不少,不过还是没到3.3V,1MW功率测了一下和原来好像也差不多距离。。。能不能VDD直接接在短接电阻上呢。、、?

网友(2015-01-10):
我量了下 第一脚对地 3.295v  第六脚对地  4.5v左右

网友(2015-07-21):
我更怪,电流也变大,距离不变

网友(2016-06-25):
我2016年6月22日买了华科尔7E这个控,也是看了gale大侠的帖子中的毒,付款后才发现都是三四年前的帖子了,怀疑这个控会不会过时了。不过既然买了,那就折腾一下吧。用了一个晚上学习遥控器的设置,今天早上觉得遥控距离实在是太短了(100微瓦接收大概就是30厘米,我用的接收器是25元的AR6110E,150毫瓦也只有三十米左右,数字不是很严谨,大家随便看看),决定短接电阻试试增距效果如何。短接后100微瓦的接收距离增至6米,1毫瓦的极限接收距离大概48米。楼主说的那个电压我也量了一下,是4.5伏。

用一个小导线短接小电阻,人品不错,一笔成功。

用一个小导线短接小电阻,人品不错,一笔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