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视频,请高手帮我诊断诊断

楼主(2013-04-27):
450SPORT,3GX,DS95*3 9257,DIR模式下设置完毕,进入正常模式,螺距推到最高时出现下面的情况,请高手诊断

网友A:
没用过山鸡哎可惜

网友B:
新建个模组吧,重新设置。我上次 也差不多是这样,打左边 打到底,然后会上升一下,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遥控器新建了模组 重新设置了一遍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重新建了,重新设了,问题依旧啊